[西门子] 教你玩转西门子 S7-1200 数组

楼主(2024-05-25):
【导读】通过实例来解析S7-1200数组的使用方法。

使用数组数据类型注意事项

ARRAY类型是由数目固定且数据类型相同的元素组成的数据结构。ARRAY类型的定义和使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ARRAY类型可以在DB、OB/FC/FB接口区、PLC数据类型处定义;无法在PLC变量表中定义。
  • 数组定义:Array[维度1下限..维度1上限,维度2下限..维度2上限,...]of <数据类型>,最多可包含 6 个维度;
  • 数组元素的数据类型包括:除数组类型、Variant类型以外的所有类型;
  • 数组下标的数据类型为整数,下限值必须小于或等于上限值,上下限的限值在S7-1200 V3.0及其以前为Int范围(-32768~+32767),在S7-1200 V4.0及其以后前为DInt范围(-2147483648 ~+21474836487),可以使用局部常量或全局常量定义上下限值,数组的元素个数受DB块剩余空间大小以及单个元素大小的限制;
  • 从S7-1200 V2.0开始,下标可以不仅仅是常数、常量,也可以是变量,还可以是混合使用(多维数组),如果编程语言是SCL的话,下标还可以是表达式。使用数组的变量下标,可以在程序中很容易地实现间接寻址。注意,下标变量必须是符号名,不能是DB1.DBW0这种没有对应符号名的绝对地址。
  • 从S7-1200 V4.2开始,FC的Input/Output/InOut以及FB的InOut可以定义形如Array
  • 这种变长数组,要求必须是优化FC/FB块,在调用FC/FB的实参中可以填写任意数据类型相同的数组变量;当然,也可以多维变长的数组,例如Array[*,*]of Int。
  • 数组可以使用单个数组元素例如"DB1".Static_1[1],也可以使用整个数组例如"DB1".Static_1。多维数组可以降维使用,例如三维数组:3D[0..2,0..3,0..4]of Int是一个3×4×5大小的Int数组,3D[0]是一个4×5大小的二维Int数组,3D[0,1]是一个5个元素的一维Int数组,当然多维数组下标也可以换成变量,例如3D[Tag_1,1]这种;
  • S7-1200 V4.2开始,多重背景支持数组形式,即Array of FB,这样可以在FB中使用循环指令更方便的编写程序。不支持Array
  • of FB。
  • 在TIA 博途 V10.5 SP2,S7-1200 V1.0的时候,曾经引入FieldRead 和 FieldWrite 指令,用于数组下标的变址寻址,这种方法在TIA 博途 V11之后可以由下标变量完全取代,并且更为简化,所以该指令也只是位于“移动操作>原有”中,用于早期版本向上移植时使用,它的使用方法参见FieldRead 和 FieldWrite 间接寻址。

数组的基本使用方法

一. DB中创建,如图1所示:

图1 Array在DB中的创建
二. FC的InOut中创建,如图2所示:

图2 Array在FC形参中的创建
三. 数组作为实参,如图3所示:

图3 Array作为FC的实参
四. FC程序中使用数组元素,使用形参,如图4所示:

图4 FC程序中使用形参
五. FC程序中使用数组元素,下标为变址寻址,使用形参,如实现以下功能,将0-7这8个数,送入数组下标为0-7的8个元素,如图5-7所示:
(1)FC形参设置,如图5所示:

图5 FC形参设置
(2)程序编制,如图6所示:

图6 程序详情
(3)SCL的版本,如图7所示:

图7 SCL版本的程序
六. 在程序中直接使用数组元素,如图8所示:

图8 程序中直接使用数组元素
七. 在程序中直接使用数组元素,下标为变址寻址,如实现以下功能,将0-7这8个数,送入数组下标为0-7的8个元素,如图9-11所示:
(1)数据块定义,如图9所示:

图9 DB1的定义
(2)程序编制,如图10所示:

图10 程序详情
(3)SCL的版本,如图11所示:

图11 SCL版本程序
Array【*】使用实例

实现以下功能:使用FC的Input定义数组Array of Int,求变长数组元素的总和,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完成。
一. 使用Array ,必须使用如图12所示的指令,计算数组元素的上下限,从而得出元素个数:

图12 指令位置
二. 定义变量,如图13所示。赋初始值,计算上下限,如图14所示:

图13 定义形参
三、计算上下限程序,如图14所示:
(1)输入Array类型的变量
(2)所求上下限的维数
(3)该维数下的下限/上限,DINT类型

图14 计算上下限
四. 求和程序,如图15所示:

图15 求和的程序
五. SCL的版本,如图16所示:

图16 SCL版本程序
六. OB1中调用实参为不同数组元素个数的数组,如图17所示:

图17 OB1调用程序
Array of FB的使用实例

实现以下功能:FB3多次调用FB4,在FB3内部循环调用,减少程序量。FB4的两个Input:Start,Stop,一个InOut:Run,建立Array[0..7] of FB4。同时建立变量 Array[0..7] of Struct,作为对应FB4的输入和输出,如图18所示:

图18 程序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