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虚拟机博途中S7-1200/1500与 Wincc如何建立变量连接?

楼主(2024-05-25):
(1)虚拟机博途与1500连接

虚拟机网络适配器设置为桥接:复制物理网络连接状态未勾选:

然后,主机有线网卡IP设为自动,无线网卡不要连接WiFi,虚拟机网卡设置为plc同段地址,就可以连接了。
Wincc建立1200/1500连接:
打开控制面板,设置PG/PC,点添加/删除:

新建访问点命名为S71500或者什么,点添加:

选择“是”,点击“关闭”:
接下来为新建的访问点分配参数,从“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选择本地网卡有“Auto”后缀那个,点确定:

再点确定:

即可建立完成。
(2)Wincc中建立变量
然后再在wincc中,新建项目,打开变量管理,右键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择1200/1500,右键OMS:

选择新建连接,可以重命名,然后右键新建的连接,如1500,选择连接参数,IP写PLC的,访问点选择PG/PC刚建立的那个,系列选择对应的即可,点击确定,OK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