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详解S7-1200存储卡的四大重要功能!

楼主(2024-05-25):
【导读】对于S7-1200CPU,存储卡不是必须的,但是却很有用。下面就来详解S7-1200的功能与用法。
【一】存储卡功能

S7-1200CPU使用的存储卡为SD卡,存储卡中可以存储用户项目文件,有以下功能:
(1)作为CPU的装载存储区,保存项目文件。CPU中没有项目文件 ,离开存储卡无法运行。(2)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作为向多个S7-1200PLC传送项目文件的介质。(3)忘记密码时,清除CPU内部的项目文件和密码。(4)24M卡可以用于更新S7-1200CPU的固件版本。

图1:S7-1200存储卡
【二】如何插入存储卡

(1)将CPU上挡板向下掀开,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MC卡槽,将存储卡缺口向上插入,如下图所示:

图2:插入存储卡
(2)注意以下几点:
(1)对于S7-1200CPU,存储卡不是必须的。
(2)将存储卡插到一个处于运行状态的CPU上,会造成CPU停机。
(3)S7-1200 CPU 仅支持由西门子制造商预先格式化过的存储卡,见表一。
(4)如果使用 Windows 格式化程序对SIMATIC 存储卡重新进行格式化,CPU将无法使用该重新格式化的存储卡。(固件V2.0.1以前)
订货号容量
SIMATIC MC 4 MB
6ES7 954-8LC03-0AA0
SIMATIC MC 12 MB
6ES7 954-8LE03-0AA0
SIMATIC MC 24 MB
6ES7 954-8LF03-0AA0
SIMATIC MC 256 MB
6ES7 954-8LL03-0AA0
SIMATIC MC 2G
6ES7 954-8LP02-0AA0
SIMATIC MC 32G
6ES7 954-8LT03-0AA0
表1:存储卡信息
(3)怎样检查一张 SIMATIC 存储卡(SMC)有非一致性或者是格式错误?如何修复?
从固件V2.0.1开始才支持存储卡中隐藏文件的自动修复,早期的版本无此功能。如果从S7-1200中修复存储卡,CPU中的程序将会自动载入存储卡中,之后CPU将不会有程序。请参考以下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69063974
【三】存储卡的工作模式

(一)存储卡有两种工作模式(1)程序卡:存储卡作为S7-1200 CPU 的装载存储区,所有程序和数据存储在卡中,CPU内部成的存储区中没有项目文件,设备运行中存储卡不能被拔出 。(2)传输卡:用于从存储卡向CPU传送项目,传送完成后必须将存储卡拔出。CPU可以离开存储卡独立运行。(二)修改存储卡的工作模式

(1)在STEP 7 Basic软件的项目视图下,点击左侧Project  View--->SIMATIC Card Reader --->您的读卡器型号,如下图所示:

图3:Project View
(2)右击存储卡的盘符(这里是F:),选择属性,打开下面窗口:

图4:MC属性
(3)用户在Card type选择需要的工作模式,点击OK完成设定。(三)使用程序卡模式

优点:更换CPU时不需要重新下载项目文件。装载用户项目文件到存储卡步骤如下:(1)按照上面方法将存储卡设定到“编程”模式。建议客户做此操作之前清除存储卡中的所有文件。(2)设置CPU的启动状态:在Project tree中右击CPU选择属性,在属性窗口中点击Startup,此处我们必须选择Warm   restart-RUN

图5:Startup
(3)将CPU断电(4)将存储卡插到CPU卡槽内(5)将CPU上电(6)在STEP 7 Basic中点击下载,  将项目文件全部下载到存储卡中。此时下载是将项目文件(包括用户程序、硬件组态和强制值)下载到存储卡中,而不是CPU内部集成的存储区中。(7)完成上述步骤后,CPU可以带卡正常运行。此时如果将存储卡拔出,CPU会报错,ERROR红灯闪烁。(8)为什么插上存储卡后CPU的MAINT灯闪烁,使用STEP 7 Basic下载是提示报错“The  download of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failed ”?
请清除存储卡中的所有文件,重新使用STEP7  Basic软件将存储卡设置到“编程”模式,然后再重复上述步骤。请您也检查存储卡上的拨码开关,检查存储卡是否处于写保护模式。(9)为什么CPU断电上电后进入停止状态,而不进入运行状态?原因是CPU的启动方式不是Warm  restart-RUN,详细请参考上面“第二步”。(四)使用传输卡模式

优点: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方便快捷地向多个S7-1200PLC拷贝项目文件。
(1)向处于传输模式的存储卡中装载项目
<1>按照上面方法将存储卡设定到传输模式。建议客户做此操作之前清除存储卡中的所有文件。
<2>设置CPU的启动状态:在Project   tree中右击CPU选择属性,在属性窗口中点击Startup,此处我们必须选择Warm restart-RUN
<3>直接拖拽PLC设备到存储卡盘符

图6:拖拽
注意:用户也可以直接将一张已经做好的程序卡更改为传输卡 。(2)从存储卡复制项目到S7-1200PLC<1>将CPU断电<2>插卡到CPU卡槽<3>将CPU上电,用户会看到CPU的MAINT黄灯闪烁<4>将CPU断电,将存储卡拔出<5>第五步:将CPU上电(3)为什么CPU断电上电后进入停止状态,而不进入运行状态?<1>CPU的启动方式不是Warm restart-RUN,详细请参考上面第二步。
<2>检查第三步,必须拖拽PLC项目到存储卡盘符,而不是程序块等其他项目内容。下载到存储卡中的项目文件有可能不完整,例如缺失硬件组态等。【四】使用存储卡清除密码

如果客户忘记了之前设定到S7-1200的密码,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无法清除S7-1200内部的程序和密码,因此唯一的清除方式是使用存储卡。详细步骤如下:(1)将S7-1200设备断电(2)插入一张存储卡到S7-1200CPU上,存储卡中的程序不能有密码保护(3)将S7-1200设备上电,S7-1200CPU上电后,会将存储卡中的程序复制到内部的FLASH寄存器中,即执行清除密码操作。客户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插入一张全新的或者空白的存储卡到S7-1200CPU,设备上电后,S7-1200CPU会将内部存储区的程序转移到存储卡中,拔下存储卡后,S7-1200CPU内部将不在有用户程序,即实现了清除密码。存储卡中的内容可以使用读卡器清除。注意:不要格式化存储卡。【五】使用24M存储卡更新S7-1200CPU的固件版本

S7-1200的固件版本可以从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ps。用户可以使用西门子网站的搜索引擎在“文献类型”里选择“软件下载”,并搜索“S7-1200 固件”。(1)请注意以下几点<1>不同订货号的S7-1200CPU的固件文件不相同,下载地址也不相同。用户在下载和更新固件之前请核对产品订货号。<2>2M存储卡不能用于CPU固件升级。<3>固件升级前CPU内部存储的项目文件(程序块、硬件组态等)不受影响,不会被清除。<4>如果存储卡中的固件文件订货号与实际CPU的订货号不一致,即使执行了下列步骤,CPU的原固件版本也不会改变。(2)更新CPU的固件具体步骤如下:<1>使用电脑通过读卡器清除存储卡中内容。注意:不要格式化存储卡!<2>从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固件文件。下载并解压缩,用户可以得到一个“S7_JOB.SYS”文件和FWUOPDATE.S7S文件夹。<3>将S7_JOB.SYS文件和FWUOPDATE.S7S文件夹拷贝到存储卡中。<4>将存储卡插到CPU1200卡槽中。此时CPU会停止,“MAINT”指示灯闪烁。<5>将CPU断电上电 。CPU的“RUN/STOP”    指示灯黄绿交替闪烁说明固件正在被更新中。RUN/STOP指示灯亮(黄),“MAINT”指示灯闪烁说明固件更新已经结束。 <6>拔出存储卡<7>再次将CPU断电上电 (3)注意以下几点<1>用户可以在STEP 7 Basic软件--->online &  diagnostics--->Diagnostics--->General 中在线查看CPU目前的固件版本。<2>S7-1200 CPU 固件版本在 V2.2 以下(包括V2.2),,可以降级(最低V1.0)或升级(最高V2.2)。
<3>S7-1200 CPU 固件版本在 V3.0 不可以降级至V2.2(或更低版本),同样V2.2的固件版本不能升级至V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