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定时器(T、HT、ET)

楼主(2024-05-26):
一.编号一览
XD/XL 系列 PLC 的定时器全部以十进制来进行编址,各系列的编号请参见对应表格:
系列
名称
范围
一般用
掉电记忆
精确定时
XD1、XD2、XD3
T
HT
ET
T0~T575
HT0~HT95
ET0~ET31
XD5、XDM、XDC、XD5E、XDME
T0~T4999
HT0~HT1999
ET0~ET39
XL1、XL3
T0~T575
HT0~HT95
ET0~ET31
XL5、XL5E、XLME
T0~T4999
HT0~HT1999
ET0~ET39
二.功能
可编程控制器内的累计定时器 1ms,10ms,100ms 的时钟脉冲,当达到所定的设定值时输出触点动作。
普通定时器不设专用指令,使用 TMR 指令进行定时;采用程序存储器内的常用(K)作为设定值,也可用数据寄存器(D)的内容进行间接指定。
如果定时器线圈T0的驱动输入X0为ON,T0 用当前值计数器累计10ms的时钟脉冲。当该值等于设定值K200时,定时器的输出触点动作。
也就是说输出触点在线圈驱动2秒后动作。驱动输入X0断开或停电,定时器复位,输出触点复位。
如果定时器线圈 HT0 的驱动输入X0为ON,则HT0用当前值计数将累计10ms
的时钟脉冲。当该值达到设定值K2000时,定时器的输出触点动作。
在计算过程中,即使输入X0断开或停电时,再重新启动X0时,继续计算,其累计计算动作时间为20秒。
如果复位输入X2为ON时,定时器复位,输出触点也复位。
三.功能设定值的指定方法
1.指令格式:
2.指令复位格式:
其中:
S1:定时器(如:T0、HT10)
S2:定时时间(如:K100)
S3:时基(K1—1ms、K10—10ms、K100—100ms)
3.掉电不保持不累计
(1)1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2)10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3)100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4.掉电保持累计
(1)1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2)10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3)100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5.注意事项:
(1)定时器无累计、不累计、1ms、10ms、100ms之分,通过指令形式来做区分;也就是说,同一个定时器既可以作为累积型的使用,也可以作为不累计型的使用,它的时基单位也由指令来指定是1ms、10ms还是100ms。
(2)指令的第三个参数时基只能为参数K1、K10、K100三种情况,请不要写除此三个参数以外的其它数值或者寄存器;否则,虽然程序可以写入编程软件中,可以下载到 PLC 中,但是定时指令将不会执行。
(3)常数 K 的设定范围、实际的定时器设定值如下表所示:
定时器
K 的设定范围
实际的设定值
1ms 定时器
1~32,767
0.001~32.767 秒
10ms 定时器
0.01~327.67 秒
100ms 定时器
0.1~3276.7 秒
四.计时值
计数值数据存放在定时器T相对应的TD寄存器内。一般用定时器和停电保持用定时器的计数模式是16位线性递增模式(0~K32,767),当定时器的计数值(寄存器TD的值)达到最大值K32767会停止计时,计时器的状态保持不变。
以上两条指令是等价的。在左边指令中T0作为寄存器处理,而右边指令中TD0则为对应定时器T0的数据寄存器。TD和T是一一对应的。
五.动作示例
1.《输出延时关断定时器》
X0为ON时,输出Y0;
当X0由ON→OFF时,将延时T2(2秒)时间,输出Y0才断开。
2.《闪烁》
当X0闭合后,Y0开始闪烁输出。
T1控制Y0的断开时间,T2控制Y0的闭合时间。
【注】:上述软元件范围为PLC在X-NET通讯模式下的有效范围;在MODBUS通讯方式下,部分继电器无法进行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