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ANUC机器人线性跟踪功能模拟展示

楼主(2024-05-26):
线性追踪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链速追踪,主要用来处理移动工件的取放,将运动物体的速度和方向发送给机器人,机器人控制器经过算法处理后,使机器人移动速度和运动物体相同,从而保证机器人和运动物体之间相对静止,最终实现准确的取放件。先看一下展示效果: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380912770413740036
离线模拟教程直接上,步鄹如下:

1、新建一个项目,机器人型号选择R-2000iC/210F,如下图所示:

2、软件部分需要添加Link trinking(直线追踪),如下图所示:

3、新建系统完成,治具部分可以直接添加,也可放入模拟画面内完成,如下图所示:

4、添加一个输送带:在左边工具栏,依次点击“工件”-“添加线”-“CAD文件”,在打开的文件中选择一个输送带,如下图所示:

5、调整输送带的位置,需考虑后需取放料方便,此输送带可用于供料使用,如下图所示:

6、依照同样的方法在添加一条输送带,放置合适位置,用于放料使用,如下图所示:

7、选中刚才添加的输送带,点击“右键”-“添加链接”-“CAD模型库”,如下图所示:

8、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托盘,如下图所示:

9、调整托盘的大小至合适,调整位置至输送带中间位置,运动方向需与输送带的X方向一致,如下图所示:

10、在刚才打开的LINK1对话框中,选择传送带;

传送带类型选择“供料”;

生成距离:指托盘开始输送的距离;

废弃距离:指托盘输送的距离;

供给率:指供料的频率;

速度:指托盘移动的速度,需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完成以上设定后,点击“应用”-“确定”。

11、双击“LINK1”再次打开link1对话框,选择“常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12、脉冲分配器选择“FANUC公司产品”,如果不是就选择“用户自定义”;机器人选择“Robotcontroller1”机器人控制器1;设定表(编码器)选择其中一个追踪表,然后点击“应用”-“确定”。如下图所示:

13、依照以上同样方法在输送带2上添加一个托盘,并完成设置。

区别:输送带为出料使用;编码器另外选一个读取,如下图所示设定效果:

PS:设定完成后重启控制器。

14、设定线性追踪表:双击“TS:1”打开线性设定表1,触发寄存器设定DI[1],补偿量是指模拟假设的传感器安装距离,完成后点击“应用”-“确定”,如下图所示:

15、在线性设定窗口,选择边界设定,打开边界设定窗口,如下图所示:

16、勾选“显示”,点击应用,可看到边界线,调整上游+下游的边界尺寸设定追踪范围边界,如下图所示:

17、点击“坐标系”调整边界方向,要保证其X轴方向与输送带运动方向一致,如下图所示:

18、设定上下边界,然后点击“应用”-“确定”,如下图所示:

19、依照同样的方法,设定供料输送带的追踪范围边界,如下图所示:

PS:触发寄存器:DI[2],编码器为2

20、依次点击“工件”-“添加工件”-“长方体”,如下图所示:

21、打开添加物料对话框,设定物料尺寸,如下图所示:

22、双击托盘,选择工件,分别在两个托盘上添加物料,如下图所示:

23、记录原点位置:依次按键【MENU】-【数据】-【位置寄存器】,如下图所示:

24、打开位置寄存器窗口,按键【shift】+【记录】记录机器人的原点坐标,注释“HOME”,如下图所示:

25、在机器人手抓上添加物料:双击“工具”-“工件”-“part1”打勾,调整物料在夹爪上的位置,然后点击“应用”-“确定”,如下图所示:

26、右键点击“程序”新建仿真程序PICK_SIM建立抓取程序,如下图所示:

27、将机器人移动至取料位置,右键点击程序PICK_SIM选择编辑程序,打开编辑画面,点击指令下拉菜单,选择pickup,新建跟随取料程序,如下图所示:

28、同样的方法新建一个放料仿真程序DROP_SIM,如下图所示:

29、新建PICK机器人程序:右键“程序”新建PICK程序,然后打开模拟示教器,按键【SELECT】选择pick程序,点击【详细】-【下一步】-打开追踪设定窗口,按之前设定的输送带对应编码器设定,边界设定指触发信号边界,如下图所示:

30、选择pick程序,按【enter】键进入编辑画面,编辑取料程序,如下图所示:

31、依照同样的方法建立drop程序,如下图所示:

32、建立主程序MAIN,首先要打开线性追踪line[1]指令

追踪计数:LINECOUNT

追踪速度:LINERATE

设置触发:SETTRIG LNSCH

设置边界:SELBOUND LNSCH

如下图所示:

以上编程完成后,就可以进行实际模拟跑程序里。

以上就是线性追踪的全部设定内容,欢迎讨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