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实例解析:S7-1200配方实现方法

楼主(2024-05-26):
【导读】对多型号的产品,使用触摸屏自带的配方数据功能是最简单且容易实现的办法。下面介绍一个项目实例,针对西门子系列的产品PLC和触摸屏的配方案例。
项目说明在一块布上焊接拉链,拉链上边有一层固化的胶,通过加热挤压将拉链与布粘合在一起。
(1)产品型号特点:布的材质一致,拉链材质一致,布的长和宽不同,布的正反面需要识别。
(2)设计方案:伺服电机带动工装移动调整布的宽度;视觉相机检测布的正反面标记;加热系统负责加热;气缸带动加热工装移动负责拉链与布挤压粘合。
(3)信息提取:不同产品型号需要不同的参数:伺服位移、视觉检测程序、视觉检测位置
配置说明CPU:1215C DC/DC/DC ;HMI:KTP700 Basic PN
配方数据结构根据项目设计情况制定配方数据结构,以二种型号为例,如下图所示:

PLC建立数据参数块通常情况设计中,将配方数据参数单独建立数据块,而且变量使用“保持”型,如下图所示:

HMI配方设置在项目树中双击“配方”,设置配方名称和配方元素,链接PLC变量,设置如下图所示

配方参数设置画面添加参数设置画面,工具箱—控件—添加“配方视图”,添加数据元素编辑框I/O域(输入输出变量),链接PLC过程变量,如下图所示

配方视图控件属性设置

参数选择画面设置此画面仅供操作人员切换产品型号使用,不能对参数进行修改。添加“配方视图”控件,控件属性中工具栏不使用编辑辅助按钮,只留下拉菜单选件。常规属性与参数设置画面控件属性设置一致。

设置“参数下载”按钮,负责将选定的型号参数,下载至PLC中。

操作演示(1)进入参数设置界面>>>使用配方视图控件>>>新建数据记录>>>(添加型号名称)>>>添加产品型号参数>>>保存当前数据记录,如下图所示

(2)进入选择参数设置界面>>>点击下拉菜单>>>选择加工型号>>>参数下载,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