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S7-1200 参数汇总

楼主(2024-05-26):
【导读】S7-1200最新参数汇总。(点击放大图片更清晰)
目录
  • S7-1200 基本功能
  • S7-1200 通信功能
  • S7-1200 工艺功能
一、S7-1200 PLC基本功能

1. S7-1200 CPU 实时时钟保持时间

通常为 20 天,40℃ 时最少为 12 天(免维护超级电容);使用 BB1297 电池板和 CR1025 电池实时时钟断电保持时间大约为 1 年。2. S7-1200 CPU 数据断电保持时间

设置了断电保持的数据理论上断电保持的时间是无限的,实际保持时间可能与运行环境、电源、EMC 等有关,所以尽可能按照安装要求进行安装、供电等。3. S7-1200 CPU 断电保持数据区大小

  • 固件版本为 V4.0 - V4.4的 CPU 保持性存储器大小为 10k Byte
  • 固件版本为 V4.5及其以上的 CPU 保持性存储器大小为 14k Byte
4. S7-1200 CPU 工作存储器大小

表 1 工作存储器

5. S7-1200 CPU 装载存储器大小

表 2 装载存储器

6. S7-1200 PLC 额定电压

表 3 电源范围

7. S7-1200 CPU 切断电源后,CPU 的电容维持时间

取决于 CPU 的供电类型:AC 120V 时为 20ms;AC 240V 时为 80ms;DC 24V 时为 10ms。8. S7-1200 PLC 支持的代码块、定时器和计数器

表 4 代码块、定时器和计数器

表 5 组织块

9. S7-1200 PLC 安装环境

表 6 安装环境

二、S7-1200 PLC通讯功能

1. S7-1200 CPU 控制 IO设备 / DP 从站数量

S7-1200 CPU 作为 PROFINET IO 控制器时支持 16 个 IO 设备,所有 IO 设备的子模块数量最多为 256 个。S7-1200 CPU 可以组态最多 3 个 PROFIBUS 通信模块,可以使 CM 1243-5 或 CM 1242-5 的任意组合。每个 DP 主站(CM 1243-5)最多控制 32 个 DP 从站,每个 DP 主站最多扩展 512 个子模块。2. S7-1200 CPU 串口通信模块和通信板

表 7 串口模块

3. S7-1200 CPU 以太网通信

表 8 支持的以太网通信协议

4. S7-1200 CPU 连接资源

表 9 连接资源

三、S7-1200 PLC工艺功能

1. S7-1200 CPU 运动控制

S7-1200 运动控制轴资源如下:开环控制方式下:最大的脉冲轴个数为 4,无法扩展闭环控制方式下:固件版本 V4.1 及其以上的版本的 S7-1200 都可以通过 PROFIdrive 或模拟驱动器接口控制最多 8 个驱动器。2. S7-1200 CPU 高速计数器功能

S7-1200 本体和扩展信号板总共提供 6 个高速计数器,可连接 PNP 或 NPN 脉冲输入信号,支持增量型旋转编码器。S7-1200 高速计数器支持的工作模式有以下 4 种:
  • 单相计数,方向由内部或外部控制
  • 两相位
  • A/B 正交计数器
  • A/B 正交计数器四倍频
表 10 S7-1200 CPU 本体输入最大频率

注意:CPU 1217C 的 Ib2 - Ib5 是 5V 差分信号(RS 422),不是 24V 单端信号。表 11 信号板 SB 输入最大频率

3. S7-1200 PLC PID 功能

S7-1200 提供 3 个 PID 指令:PID_Compact、PID_3Step、PID_Temp。S7-1200 所支持的 PID 回路数仅受程序量大小及程序执行时间的影响,没有具体数量的限制,可以同时进行多个回路数的控制。表 12 单个 PID 所需存储区与处理时间

表 13 PID 指令功能对比

(素材源自S7-1200_PLC_EASY_PLUS_V4.2经编辑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