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分享】FX3U与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的各种方式

楼主(2024-05-27):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FX3U PLC与昆仑通态触摸屏之间可以选择多种连接方式,包括使用3U PLC本体编程口连接、扩展各种BD板或适配器进行连接。在以下内容中,我们将使用FX3U PLC与昆仑通态TPC7022Ew触摸屏详细介绍这几种连接方式,以供读者实际操作时参考。

*注:下图为触摸屏串口引脚定义图*

01 3U PLC本体编程口连接:使用本体编程口连接时,可以采用RS-232或RS-422通信的方式与触摸屏进行通讯。

1、使用RS-232通信:

使用RS-232通信时可采用标准三菱SC-09的RS232口的编程线缆与PLC编程口通讯,直接对插即可使用。此编程电缆一般都可在触摸屏供应商处购买。

如果需要自制编程线缆可参考下图;

触摸屏与PLC接线连接后,打开MCGSPro软件,设置触摸屏参数;

把增加的设备拖放到左侧;

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设置通讯参数还有COM1端口号;

接着双击编程口驱动,CPU类型改为FX3U;

2、使用RS-422通信:

PLC编程口与触摸屏串口接线;

触摸屏与PLC接线连接后,打开MCGSPro软件,增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及编程口驱动;

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设置通讯参数还有COM9端口号;

接着双击编程口驱动,CPU类型改为FX3U;

注:

① FX3U的编程口与触摸屏连接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PLC侧不需要设置参数。

② 使用编程口进行通讯连接时,RS-232与RS-422通信的设置方式大致相同,需注意串口端口号COM的不同。

③ 实际上市场也有许多定制的通信线缆可供选择,使用这些线缆进行连接即可实现通信,无需亲自动手进行接线。如果读者有自制编程线缆的需求,建议采用RS-422通信,方便接线并无须串电阻。

02 3U PLC扩展串口BD板或适配器连接
1、使用FX3U-232 BD、FX3U-232ADP与触摸屏通信:

与触摸屏通讯线缆连接:

触摸屏与PLC接线连接后,打开MCGSPro软件,增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及编程口驱动;

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设置通讯参数还有COM1端口号;

接着双击编程口驱动,CPU类型改为FX3U;

打开GX Works2软件,设置PLC通讯参数;

① 在导航窗口中选择PLC参数进入设置界面;

② 在设置界面中选择PLC系统设置(2)选项;

③ 根据适配器的实际通道选择通道1(CH1)或通道2(CH2),然后勾选进行通信设置。如果使用扩展BD板,则直接选择通道1(CH1);

④ 设置对应的通讯参数;

⑤ 最后,务必点击“设置结束”按钮保存参数;

2、使用FX3U-485 BD、FX3U-485ADP与触摸屏通信:

与触摸屏通讯线缆连接:

触摸屏与PLC接线连接后,打开MCGSPro软件,增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及串口驱动;

*注:无串口驱动可以在设备管理器增加*

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设置通讯参数还有COM2端口号;

接着双击编程口驱动,CPU类型改为FX3U;

打开GX Works2软件,设置PLC通讯参数;

① 在导航窗口中选择PLC参数进入设置界面;

② 在设置界面中选择PLC系统设置(2)选项;

③ 根据适配器的实际通道选择通道1(CH1)或通道2(CH2),然后勾选进行通信设置。如果使用扩展BD板,则直接选择通道1(CH1);

④ 设置对应的通讯参数,注意站号需设定为1,跟触摸屏设备地址对应;

⑤ 最后,务必点击“设置结束”按钮保存参数;

03 3U PLC扩展网口适配器连接
1、使用FX3U-ENET-ADP网口适配器与触摸屏通信:

与触摸屏通讯直接网线连接;

触摸屏与PLC接线连接后,打开MCGSPro软件,增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及串口驱动;

*注:无串口驱动可以在设备管理器增加*

双击通用TCPIP父设备,设置通讯参数;

① 本地IP地址设置的是触摸屏的IP地址,端口号可以随意设置;

② 远程IP地址设置的是PLC网口适配器的IP地址,端口号也需和其对应;

*注:网口适配器和触摸屏两者的IP地址必须在同一网段才可实现通讯*

打开GX Works2软件,设置PLC通讯参数;

① 在导航窗口中选择PLC参数进入设置界面;

② 在设置界面中选择以太网端口设置选项;

③ 根据适配器的实际通道选择通道1(CH1)或通道2(CH2);

④ 设置适配器的IP地址,注意要跟触摸屏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

⑤ 选择“打开设置”;

⑥ 在打开设置界面设置打开方式为“MC协议”,本地端口号设置为“2000”;

⑦ 打开设置界面设置完成点击“设置结束”;

⑧ 最后,务必点击“设置结束”按钮保存参数;

以上便是FX3U与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的各种方式,读者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参考对应的连接方式进行操作。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范腾楷,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扫码回复『hvzd』

领取PLC经典案例与源程序

历史文章
1000张电气控制电路接线图,这回总算整理全了,建议收藏

电力人必备的13张表格,初学电工值得收藏

10000+全网最全CAD电气符号免费领取

吃透三菱、西门子全系列指令,都在这里

西门子全套资料分享,赶紧动手收藏!

3款超实用工控小工具,电气工程师用了再也离不开!

转发,点赞,在看,安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