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通过HJ212_TCPIP驱动4G功能发送212报文

楼主(2024-05-27):
环保行业对接平台,一般采用HJ212协议,本篇测试触摸屏通过HJ212_TCPIP驱动4G功能发送HJ212报文。

1、触摸屏功能测试

测试屏型号:TPC7022Ni

测试内容:

实现4G触摸屏,通过自带的4G卡向平台发送HJ212报文

2、环保HJ212协议介绍

环保HJ212协议是在环保行业中使用的数据传输协议。数据终端、采集终端、环保仪等终端设备把采集好的数据发送到环保平台使用这个协议。这个协议是环保行业的标准协议。所以实现了各种终端和平台之间的完美对接。只要符合协议标准的设备和平台,都可以互联互通。

协议定义:本标准适用于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污染物排放过程(工况)自动监控系统与监控中心之间的数据传输,规定了传输的过程及参数命令、交互命令、数据命令和控制命令的格式,给出了代码定义,本标准允许扩展,但扩展内容时不得与本标准中所使用或保留的控制命令相冲突。本标准还规定了在线监控(监测)仪器仪表和数据采集传输仪之间的数据传输格式,同时给出了代码定义。

3、协议版本

212协议有两个版本,HJ 212-2005,HJ 212-2017。现在用的是HJ 212-2017。大部分设备和平台已经升级到最新版的协议。

4、HJ212_TCPIP 驱动说明

4.1、驱动介绍

本驱动构件用于MCGS软件,通过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协议向平台发送HJ212报文;

驱动类型以太网子设备,须挂接在“通用TCPIP父设备”下才能工作
通讯协议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协议(HJ2012-2017)
通讯方式驱动构件为从,向上位机主动发送数据。

4.2、驱动下载

昆仑通态MCGS驱动:HJ212-TCPIP驱动,驱动可从网上下载,或找厂家索取。

4.3、硬件连接

McgsPro软件与设备通讯之前,必须保证通讯连接正确。

通讯连接方式:采用RJ-45网线(直通网线或使用HUB交换)。

4.4、设备通讯参数

“通用TCPIP父设备”通讯参数设置如下:

本地IP地址: 本栏需按实际情况正确填写上位机本机IP地址。

本地端口号:上位机数据帧发送/接收端口。

远端IP地址: 本栏需填写以太网单元的IP地址,采用4G传输至平台时,此处填写平台的接收端IP地址。

(注意:直连时上位机IP地址和以太网单元IP地址需要在同一个子网内,一般情况下即是要求点分四段IP表示法的前三段地址要相同,4G传输时时无需考虑)。

远端端口号: 以太网单元的数据帧接收/发送端口,和以太网单元内部设置的TCP端口号应一致;当4G传输平台时,此处设置平台端的接收端口。

4.5、设备构件参数设置

“HJ212_tcpip”子设备参数设置如下:

l 内部属性: 单击“查看设备内部属性”,点击按钮进入内部属性,此处无实际用处。

l 最小采集周期: MCGS对设备进行操作的时间周期,单位为ms,默认为100ms。

l 通讯等待时间: 用于在收取数据是的等待时间。

4.6、采集通道

a、 固定通道:

通讯名称通道类型通道描述
通讯状态开关型

0:标识设备命令执行成功;

1:设备命令,通道ST,CN,PW,MN,Flag之中未关联变量;

2:发送数据失败;

3:Flag的最低位为1时,发送数据没收到从站返回数据

请求编码QN字符型
  1. 关联变量:每次发帧会从变量之中取数据进行发送;

  2. 不关联变量:每次发帧驱动会获取当前时间作为QN

系统编码ST字符型为协议的系统编码ST,必须关联变量并设置
命令编码CN字符型为协议的命令编码CN,必须关联变量并设置
访问密码PW字符型为协议的访问密码PW,必须关联变量并设置
设备唯一标识MN字符型为协议的设备唯一标识MN,必须关联变量并设置
拆分包及应答标志Flag字符型为拆分包及应答标志Flag,当最低位置1(奇数时),要求从站回帧,最低位为0(偶数时)要求从站不回帧,目前协议之中为对从站的回帧不做任何处理

4.7、设备命令(寄存器设备命令)

本设备构件提供设备命令,具体格式如下:

设备命令命令格式命令举例
发送数据WriteWrite(污染物因子=值,污染物因子=值,…)用于向从站发送数据,每个数据由 污染物因子=数据值,其中可用逗号(“,”)和分号分隔(“;”),驱动会自动根据污染物因子的不同分成各组,并用分号分隔:前提是相同的污染物因子必须相邻;

例1.1: !SetDevice(设备0,6, “Write(w01001-Rtd=7.1,w01001-Min=2.3;w-01001-Max=12.3;01018-Rtd=12.3,01018-Min=1.23,01009-Min=Data00,01009-Max=Data01)”) ;驱动会自动取变量Data00,Data01的值

发送数据WriteStrWriteStr( 字符串变量strData )函数功能与Write功能一致,用户可见要发送的数据先写入字符串变量strData之中,驱动会先获取strData之中的值再调用Write设备命令
例2.1: !SetDevice(设备0,6,”WriteStr(strData)”) ;strData= “w01001-Rtd=7.1,w01001-Min=2.3;w-01001-Max=12.3;01018-Rtd=12.3,01018-Min=1.23,01009-Min=Data00,01009-Max=Data01”设备命令会先获取strData的值,然后再通道Write函数发送数据

4.8、通讯状态分析及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分析/处理方法处理方法
通讯状态为-1分析驱动文件缺失
处理方法重新安装驱动
通讯状态为-2分析通讯端口打开失败
处理方法

1、检查父设备串口端口号是否正确;

2、检查通讯线是否正确连接

通讯状态为1分析变量未关联
处理方法关联设备驱动的变量
通讯状态为2分析数据发送失败
处理方法

1、查看设备接线是否错误;

2、设备断电,重新上电,使初始化设备

通讯状态为3分析未收到来自从站的回帧
处理方法

1 、增大通讯等待时间;

2、修改flag,让告知从站不会帧

通讯状态为5分析设备命令格式错误
处理方法检查设备命令格式

4.9、特殊应用的开发

本设备构件目前只实现部分通讯功能,如需要用作其它用途或本构件不能满足要求时,可自行进行开发,

《MCGS用户指南》中有关于开发设备构件的详细说明,也可以提出具体的技术要求,找厂家定制。

5、程序配置

5.1、设备窗口配置

1、添加通用TCPIP父设备,并设置参数

2、将固定通道关联变量

5.2、运行策略配置

1、创建策略拼212报文

5.3、用户窗口配置

1、创建测试窗口,点击上传按钮可发送要求的HJ212报文。

6、程序下载及测试

1、程序下载:将测试程序下载到触摸屏

2、用TCP&UDP测试工具创建服务器,模拟平台接收端,点击上传按钮,监听是否收到HJ212报文。

3、测试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