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一文详解Modbus-RTU协议

楼主(2024-05-27):
一、协议的基本特点

Modbus是施耐德电气于1979年为使用PLC通信而发表的一种串行通信协议。

现在它已经成为工业领域通信协议的业界标准,并且是工业电子设备之间常用的连接方式。Modbus被广泛使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1、公开发表并且无版权要求。(免费)

2、易于部署和维护。(方便)

3、对供应商来说,修改移动本地的比特或字节没有很多限制。(修改简单)

Modbus通信协议作用在OSI模型的物理层(1层)、数据链路层(2层)及应用层(7层)。这里的OSI被称为开放系统互联参考模型,它定义了网络互连的七层框架,每层框架都有其各自的通信协议。

而通信协议其实就是一种约定,一种编码和解码的方式。例如用莫尔斯电码打出三短三长三短(编码),知道协议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在表示求救信号(解码),反之,则很难理解它的含义。

Modbus也是如此,在之后的内容中我们将更加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二、协议的报文说明

Modbus协议有三类,分别是:Modbus-RTU、Modbus-ASCII、Modbus-TCP。一般来说,一个设备只有其中的一种协议,而且Modbus规定,Modbus-RTU是设备必须支持的协议,也是默认选项。所以大多数设备都采用了Modbus-RTU协议通信。

先来看一个简单的Modbus-RTU报文。首先声明一点,我们将电脑上的串口助手当作主站, M2101或M1002模块作为从站。根据命令的不同,使用的从站设备也有所不同。

图2 报文使用设备
当主站或者说客户机发送了请求报文:01 02 00 00 00 04 79 C9,从站(M1001)或者说服务器会返回响应报文:01 02 01 0F E1 8C。报文中的每一小段都是由一个字节也就是两个十六进制码构成。例如0F,它的二进制是0000 1111。

那我们要怎样理解报文数据呢?以主站发送的报文为例,它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地址域——01;协议数据单元(PDU)——02 00 00 00 04,它包含功能码和数据;差错校验——79 C9。而且响应报文与请求报文比较相似,我们将在之后的内容中一起说明。

图3 报文分区
首先看地址域部分。它是由一个8位字节构成,那么理论上可以有256个不同的地址。这是否意味我们可以为主站连接256个从站设备呢?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在这256个地址空间中又有以下这些区别。Modbus规定地址0保留为广播地址,1~247为子节点单独地址,248~255为保留地址。

所以从机的地址范围在1~247之间,而其他地址可以由用户自由扩展。这样就可以在满足用户特定需求的同时尽量保持协议的兼容性。

当然,保留区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如设置特定地址段的广播指令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地址域只和从站有关,主站是没有地址标识的,而且每个从站的地址都是唯一的,以便于与其它从站区别。

图4 报文的地址域
根据地址域的不同,Modbus分为广播与单播两种请求模式。

在广播模式下,所有从站必须执行主站命令,而无需应答返回。

图5 广播模式
在单播模式中,一个Modbus事务处理包含两个报文:一个来自主节点(主站)的请求,一个来自子节点(从站)的应答。

图6 单播模式
它的具体过程是:主节点发送请求后进入等待应答状态,只有特定子节点应答完成后,主节点才可以进行下一个事务处理。

而且同一时刻,主节点只会发起一个Modbus事务处理。当然主节点在等待响应时会同步启动响应超时机制,避免主节点永远处于等待应答状态。

不管是何种模式,子节点都不会主动发送数据,而且子节点间也不会互相通信。在报文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主站的请求还是从站的应答,报文的起始位都是地址域。

图7 地址域在报文首位
接下来说明报文的协议报文单元(PDU),它由功能码和数据构成。功能码由一个字节表示,它可以分为三类:公共功能码、用户定义功能码和保留功能码。

我们结合实例,说明公共功能码中常用的几个功能码以及数据域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下面的说明内容只包含报文中的PDU部分,而省略了它的地址域和校验域。

在介绍具体的协议功能码前,先看看Modbus协议控制的寄存器的种类。如下图:

图8 寄存器种类
我们可以将寄存器分为四类,每种寄存器都有其特定的地址区域。

Modbus-RTU协议的功能有很多,这里我们将结合实例为大家说明几个常用的功能码。

图9 功能码
主站输入报文:01 00 02 00 06,

图10 01功能码示例(主站)
报文的首字节是功能码域。01功能码是读线圈命令,可以读取线圈1至2000的连续状态。线圈其实就是DO(数字输出),它的对象类型是单个比特,1表示ON,0表示OFF。从站的线圈有很多,在执行01命令时,从站要从那个线圈开始读?需要读几个?这就要功能码后的数据域来定义了。

以输入的00 02 00 06为例,前两个字节表示起始地址,其中00是线圈起始地址的高位,02是线圈起始地址的低位。后两个字节表示要读取的线圈数量,00表示读取数量的高位,06表示读取数量的低位。

因为报文都是十六进制写的,所以00 02转换为十进制是2,00 06转换为十进制是6。那么数据域就表示从第3个线圈开始读,一直读到第8个线圈为止。

那么从站(M1002)的响应报文01 01 00的各个字节都有什么含义呢?

图11 01功能码示例(从站)
开始的第一个字节还是功能码,表示从站执行的是主站请求的01命令。紧接着的一个字节01,表示从站返回的字节数,也就是返回1个字节,其中的00表示8-3线圈的状态,它的二进制是0000 0000从右至左依次表示3-8线圈的状态,最高两位用0填充,这是因为协议必须要输出一个完整的字节才行。

图12 读取的线权状态
读离散量的功能码是02,它的报文与读线圈功能码的报文相差无几,就不介绍了。

写线圈的功能码又分为写单个线圈05和写多个线圈0F,我们以0F功能码为例,说明报文的含义。0F功能码可以强制线圈序列中的每个线圈为ON或OFF。发送的请求报文是:0F 00 02 00 06 01 2A。

图13 0F功能码示例(主站)
0F自然是功能码域,之后的四个字节分别是起始地址位00 02,输出数量00 06。紧接着的一个01字节表示要为线圈写入一个字节的内容,内容是2A,用二进制表示是0010 1010,对应的线圈顺序是8-3,数据字节中未使用的比特还是用零填充。

图14 为线圈写入的状态
从站(M1002)的响应报文是0F 00 02 00 06。

图15 0F功能码示例(从站)
0F是说明从站执行的功能码;之后的四个字节中,前两个字节是起始地址位,后两个字节是输出数量。我们发现,在执行0F命令时,响应报文和请求报文的前五个字节是完全相同的。

接着介绍04功能码,它可以读取1至125的连续寄存器。每个连续寄存器以两个字节表示。发送的请求报文是:04 00 67 00 04。

图16 04功能码示例(主站)
04是它的功能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是00 67,00 04表示要读4个寄存器的值。所以请求报文是要读取寄存器104-107也就是M2101模块上的IN 3到IN 6这四个寄存器中的值。

图17 模块的用户手册(一)
这些数值是怎样计算的呢?首先打开M2101模块的用户手册。

图18 模块的用户手册(二)
在热电偶输入寄存器列表部分会看到各个寄存器的地址,这里的3x中的3通俗来讲就是区号,用来区分各种寄存器,不参与实际的计算过程。这里的x表示十进制,也就是说这里的数字是以十进制的方式书写的。

如IN 3的地址是30104,其实它的地址就是十进制的104,转换为十六进制就是68。但是,在地址书写中十进制的寄存器地址是从1开始计数,而十六进制的寄存器地址却是从00开始计数,所以当我们要读取IN 3的寄存器的值时,要将十进制的地址减一,这样就变成了输入到报文中的67。

从站(M2101)返回的响应报文则是:04 08 F5 55 F5 55 18 63 01 1A。

图19 04功能码示例
04功能字节后的08字节表示读取了8个字节的数据,其中F5是寄存器104的高八位,55是它的低八位,而F555正是模块在无温度数据下返回的默认值;01是寄存器107的高八位,1A是它的低八位,011A是模块采集的温度数据。

011A是十六进制数据,转换为十进制就是282,因为模块的返回值是以0.1℃为单位的16位整形数据,所以表示的实际温度就是28.2℃。

最后介绍10功能码,它可以写连续寄存器块。发送的请求报文为:10 00 67 00 02 04 00 00 00 07。

图20 10功能码示例(主站)
在功能码10之后是起始地址00 67,要写的寄存器数量00 02,需要写入的字节数04,它们是00 00 00 07。查看模块的用户手册,

图21 模块的用户手册(三)
我们明白了请求报文要将IN 3通道的热电偶类型改变为B型,将IN 4通道改变为N型。

从站(M2101)的响应报文则是10 00 67 00 02,与请求报文的前五个字节并无差别,表明从站执行了请求命令。

图22 10功能码示例(从站)
我们可以在软件上查看一下。关闭串口,打开Manager软件,找到设备后点击Function Config就可以看到通道的热电偶类型发生了改变。

图23 模块测试热电偶类型改变
上述的Modbus-RTU协议报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主站要发送请求报文时,首先要确定报文是发送给谁的,也就是地址域;然后说明自己要干什么,也就是功能码;其次要确定这件事从哪里开始干,干到那里停止,也就是起始地址和输出数量;倘若有要求的话,主站还要在报文中写入自己的具体要求,也就是字节数和字节内容。从站的响应报文也可如此理解。

对于Modbus协议的其它功能码我们便不再一一介绍。它们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参考Modbus协议说明。详解 Modbus 通信协议(清晰易懂)
三、协议的错误说明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说明了Modbus-RTU协议的大部分内容,但还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们:如果出现错误怎么办?毕竟意外总会发生。还有一个则是,报文最后两字节的CRC校验应该怎样计算?下面就来解释这两个问题。

我们以一个实例来说明错误的响应报文有什么样的特点。当然,这里给出的还是省略地址域和校验域的报文。当主站发送请求报文02 00 00 00 05后,

图24 错误的请求报文
从站(M1002)产生的响应报文是82 03。

图25 应答报文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主站的请求是要读取1至5的离散量输入(DI)状态。但返回的响应报文显然是错误的,为什么会这样?检查M-1002发现,模块上并没有五个离散量输入。

图26 M1002模块
修改请求报文为02 00 00 00 04,

图27 正确的请求报文
产生的响应报文为02 01 0F,这是正确的回执。

图28 应答报文
那异常报文82 03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将响应报文分为功能码域和数据码域。因为正常响应的所有功能码的最高有效位都为0,即功能码的值都低于十六进制的80(1000 0000)。

所以异常响应报文的功能码出现的是正常功能码加80(十六进制)的值,也就是异常报文中显示的82。而数据域中的异常码03,定义了产生异常的从站状态。协议中定义的异常码如下图所示。

图29 异常码定义
那么对实例中异常报文的解释就是:从站在执行02功能码时发生错误(82),出现错误的原因是,在从站想要查询的值中包含不可允许的值(03)。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异常响应报文,更轻松地找出错误发生的原因。
四、CRC校验说明

CRC校验也就是循环冗余校验,它由两个字节组成,并且会附加在报文后面发送出去,它的具体值由发送设备计算。

而接收设备在接收报文时会重新计算CRC的值,并将结果和实际收到的CRC值相比较,如果两个值不相等,则为错误。CRC校验的原理及代码实现

图30 CRC校验流程
CRC的生成过程如下:

1、 将一个16位寄存器装入十六进制FFFF(全1),将之称作CRC寄存器。

2、 将报文的第一个8位字节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字节异或,结果置于CRC寄存器。

3、 将CRC寄存器右移一位(向LSB方向),MSB充零,提取并检测LSB。

4、 如果LSB为0,重复步骤3;如果LSB为1,对CRC寄存器异或多项式0xA001(1010 0000 0000 0001)。

5、 重复步骤3和4,知道完成8次位移。当做完此操作后,将完成对8位字节的完整操作。

6、 对报文中的下一个字节重复步骤2到5,继续此操作直到报文处理完毕。

7、 CRC寄存器中的最终内容为CRC值。

8、 当放置CRC值与报文时,高低字节必须交换。

因为篇幅问题,我们只尝试计算02 07的CRC值,并给出如下的计算过程:

现在我们一般使用程序自动生成CRC码。

图31 程序自动生成CRC码
上述程序将所有可能的CRC值都预装在两个数组中,当计算报文内容时简单索引即可。函数的两个参数:unsigned char*puchMsg表示指向含有用于生成CRC的二进制数据报文缓冲区的指针;unsigned short usDataLen表示报文缓冲区的字节数。
五、报文的格式

对于Modbus-RTU报文我们最后还要说明的一点是:在RTU传输模式下每个字节都有11位,当然,我们只需要输入编码系统中的8位字节就可以了。11位字节的格式是这样的:

图32 有校验位格式
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首先发送最低有效位,1个奇偶校验位,一个停止位。除了8个数据位需要我们自己输入外,其它位都是由协议自动添加。同时Modbus协议也支持无校验,不过此时它的停止位就变成两位了。

图33 无校验位格式
要注意的是:不管Modbus-RTU协议有无奇偶校验,CRC校验都是必须存在的。

以上就是Smacq关于Modbus-RTU协议的一些介绍。文中出现的软件和模块则可以到Smacq官网查看其详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