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功能码解析

楼主(2024-05-27):
Modbus简介
Modbus协议是应用于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语言。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由网络(例如以太网)和其它设备之间可以通信。它已经成为一通用工业标准。有了它,不同厂商生产的控制设备可以连成工业网络,进行集中监控。
此协议定义了一个控制器能认识使用的消息结构,而不管它们是经过何种网络进行通信的。它描述了一控制器请求访问其它设备的过程,如果回应来自其它设备的请求,以及怎样侦测错误并记录。它制定了消息域格局和内容的公共格式。
当在一Modbus网络上通信时,此协议决定了每个控制器须要知道它们的设备地址,识别按地址发来的消息,决定要产生何种行动。如果需要回应,控制器将生成反馈信息并用Modbus协议发出。在其它网络上,包含了Modbus协议的消息转换为在此网络上使用的帧或包结构。这种转换也扩展了根据具体的网络解决节地址、路由路径及错误检测的方法。
协议在一根通讯线上使用应答式连接(半双工),这意味着在一根单独的通讯线上信号沿着相反的两个方向传输。首先,主计算机的信号寻址到一台唯一的终端设备(从机),然后,在相反的方向上终端设备发出的应答信号传输给主机。 协议只允许在主计算机和终端设备之间,而不允许独立的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这就不会在使它们初始化时占据通讯线路,而仅限于响应到达本机的查询信号。
Modbus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标准、开放,用户可以免费、放心地使用Modbus协议,不需要交纳许可证费,也不会侵犯知识产权。目前,支持Modbus的厂家超过400家,支持Modbus的产品超过600种。
Modbus可以支持多种电气接口,如RS-232、RS-485等,还可以在各种介质上传送,如双绞线、光纤、无线等。
Modbus的帧格式简单、紧凑,通俗易懂。用户使用容易,厂商开发简单。
简单列举 Modbus 功能码
功能码
名称
作用
读取线圈状态
取得一组逻辑线圈的当前状态(ON/OFF)
读取输入状态
取得一组开关输入的当前状态(ON/OFF)
读取保持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读取输入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强置单线圈
强置一个逻辑线圈的通断状态
预置单寄存器
把具体二进值装入一个保持寄存器
读取异常状态
取得8个内部线圈的通断状态,这8个线圈的地址由控制器决定,用户逻辑可以将这些线圈定义,以说明从机状态,短报文适宜于迅速读取状态
回送诊断校验
把诊断校验报文送从机,以对通信处理进行评鉴
编程(只用于484)
使主机模拟编程器作用,修改PC从机逻辑
控询(只用于484)
可使主机与一台正在执行长程序任务从机通信,探询该从机是否已完成其操作任务,仅在含有功能码9的报文发送后,本功能码才发送
读取事件计数
可使主机发出单询问,并随即判定操作是否成功,尤其是该命令或其他应答产生通信错误时
读取通信事件记录
可是主机检索每台从机的ModBus事务处理通信事件记录。如果某项事务处理完成,记录会给出有关错误
编程(184/384 484 584)
可使主机模拟编程器功能修改PC从机逻辑
探询(184/384 484 584)
可使主机与正在执行任务的从机通信,定期控询该从机是否已完成其程序操作,仅在含有功能13的报文发送后,本功能码才得发送
强置多线圈
强置一串连续逻辑线圈的通断
预置多寄存器
把具体的二进制值装入一串连续的保持寄存器
报告从机标识
可使主机判断编址从机的类型及该从机运行指示灯的状态
(884和MICRO 84)
可使主机模拟编程功能,修改PC状态逻辑
重置通信链路
发生非可修改错误后,是从机复位于已知状态,可重置顺序字节
读取通用参数(584L)
显示扩展存储器文件中的数据信息
写入通用参数(584L)
把通用参数写入扩展存储文件,或修改之
22~64
保留作扩展功能备用
65~72
保留以备用户功能所用
留作用户功能的扩展编码
73~119
非法功能
120~127
保留
留作内部作用
128~255
保留
用于异常应答
Modbus-RTU 功能码解析
Modbus协议包括RTU、ASCII、TCP。其中MODBUS-RTU最常用,比较简单,在单片机上很容易实现。
1 功能码“02”:读1路或多路开关量状态输入
例如:主机要读取地址为01,开关量DI1—DI4的输入状态。
从机(PDM)数据寄存器的地址和数据为:
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
从机(PDM)响应返回的报文格式:
2 功能码“01”:读1路或多路开关量输出状态
例如:主机要读取地址为01,开关量DO1,DO2的输出状态。
从机(PDM)数据寄存器的地址和数据为:
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
从机(PDM)响应返回的报文格式:
3 功能码“03”:读多路寄存器输入
例如:主机要读取地址为01,起始地址为0116的3个从机寄存器数据。
从机(PDM)数据寄存器的地址和数据为:
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
从机(PDM)响应返回的报文格式:
4 功能码“05”:写1路开关量输出(“遥控”)
例1:开关量输出点DO1,其当前状态为“分”,主机要控制该路继电器“合”。
控制命令为:“FF00”为控制继电器“合”;“0000”为控制继电器“分”;
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
从机(PDM)响应返回的报文格式:
与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及数据内容完全相同。
例2:开关量输出点DO2,其当前状态为“合”,主机要控制该路继电器“分”。
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
从机(PDM)响应返回的报文格式:
与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及数据内容完全相同。
5 功能码“06”:写单路寄存器
例如:主机要把数据07D0,保存到地址为002C的从机寄存器中去(从机地址码为01)。
通讯数据保存结束后,地址为002C的PDM表原存储信息为:
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
从机(PDM)响应返回的报文格式:
与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及数据内容完全相同。
6功能码“10”:写多路寄存器
主机利用这个功能码把多个数据保存到PDM表的数据存储器中去。
Modbus通讯规约中的寄存器指的是16位(即2字节),并且高位在前。这样PDM的存储器都是二个字节。由于Modbus通讯规约允许每次最多保存60个寄存器,因此PDM一次也最多允许保存60个数据寄存器。
例如:主机要把0064,0010保存到地址为002C,002D的从机寄存器中去(从机地址码为01)。通讯数据保存结束后,地址为002C/002D的PDM表内存储信息为:
主机发送的报文格式:
从机(PDM)响应返回的报文格式:
Modbus功能码先聊到这里,最近正在stm32做modbus数据传输,后面再和大家讨论下modbus具体的使用。
欢迎大家再留言区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