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S7-300PLC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程序设计 ...
(博途)S7-300PLC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程序设计

楼主(2024-05-27):
控制要求
工控行业中有很多机械,要求工作台在一定的行程内能自动往返运动,以实现对工件的连续加工。,在磨床机身上安装了4个行程开关SQ1~ SQ4,其中SQ1、SQ2用来自动换向,当工作台运动到换向位置时,挡铁撞击行程开关,使其触点动作,电动机自动换向,使工作台自动往返运动: SQ3、SQ4用作终端限位保护,以防止SQ1、SQ2损坏时,工作台越过极限位置而造事故。
I/O分配表
组态配置
第一步:(点击添加新设备,选择CPU 315-2 DP版本号根据实际版本来设定,点击确认)
第二步:(项目树—PLC变量创建一下变量地址)
编写程序
第一步:(左行控制)
第二步:(右行控制)
运行演示
第一步:(左行启动,按下左行按钮SB1,程序段1中,I124.1 常开触点闭合,下降沿指令的输出为0,电动机不会正转左行,程序段2中的I124.1常闭触点断开,停止右行,当松开按钮SB1时,在I124.1 的下降沿,下降沿指令的输出为1,Q124.0线圈通电自锁,电动机正转左行。)
第二步:(左行换向,当工作台左行到换向位置SQ1时,撞击行程开关SQI,程序段1中的I124.4常闭触点断开,Q124.0 线圈断电,左行停止,同时程序段2中的I124.4常开触点闭合,Q124.1线圈通电自锁,电动机反转右行,然后自动往返行走。右行启动及换向道理也是一样。)
第三步:(停止,按下停止按钮SB3时,程序段1和程序段2中的I124.3常闭触点断开,Q124.0、Q124.1线圈断电,解除自锁,工作台停止。)
第四步:(左右端限位,当工作台左行到左行换向位置时,左行换向行程开关SQ1出现故障导致不能换向,工作台会继续左行。当撞击左行限位开关SQ3时,I124.6没有输入,程序段1中的I124.6常开触点断开,Q124.0线圈断电,左行停止,起到安全保护作用。右端限位道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