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S7-300PLC 季节定时控制路灯亮灭程序设计 ...
(博途)S7-300PLC 季节定时控制路灯亮灭程序设计

楼主(2024-05-27):
路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包含了各种环境因素,路灯可以照亮我们前进的步伐,也可以照亮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生活中处处离不开路灯的存在,作为一个工控人,突然在某一时刻有没有想过,咦,路灯可以不可以使用我们的PLC控制呢?这个肯定是可以的,那如何实现呢?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实验路灯亮灭季节定时控制程序设计。
01控制要求
路灯由接在输出点Q124.0和Q124.1的接触器各控制一半,不同的季节开关灯时间,如下图所示:
02组态配置
第一步:
(点击添加新设备,选择CPU 315-2 DP版本号根据实际版本来设定,点击确认)
第二步:
(项目树—PLC变量创建一下变量地址)
03编写程序
第一步:
(创建DB数据块)
第二步:
(建立函数FC块接口参数)
第三步:
(编写函数FC块程序)
1.提取系统日期
2.比较是否小于时间3
3.比较是否大于时间1
4.大于时间1或小于时间3,亮一组灯
5.大于时间1亮另一组灯
第四步:
(创建完成)
第五步:
(编写主程序OB1)
1.读取系统日期时间
2.将月份送入MW10的低8位,判断是在夏季或春秋季
3.如果不是夏季,也不是春秋季,则是冬季。
4.夏季,调用函数时间控制FC1块。
5.春秋季,调用函数时间控制FC1块
6.冬季,调用函数时间控制FC1块。
7.调试并写入系统日期时间
04运行演示
第一步:
(读取系统日期时间到P#DB1.DBX0.0系统日期时间)
第二步:
(在程序段2中,传送月份MW10的低8位(MB11)中,如果是6~8月(夏季),则M0.0线圈通电,如果是3~5月或9~11月(春秋季),则M0.1线圈通电。)
第三步:
(在程序段3中,如果是其余月份(冬季),则M0.2线圈通电。)
第四步:
(在程序段4中,如果是夏季,按设定的时间调用FC1,控制灯组1和灯组2。)
第五步:
(在程序段5中,如果是春秋季,按设定的时间调用FC1,控制灯组1和灯组2。)
第六步:
(在程序段6中,如果是冬季,按设定的时间调用FC1,控制灯组1和灯组2。)
第七步:
(在程序段7中,调试时不可能长时间等待,可以通过变量监控修改系统日期时间,然后接通I124.0将日期时间写入CPU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