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S7-300 PLC使用传送指令实现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2024-05-27):
在星三角降压启动程序设计中,一般采用定时器、位逻辑指令来实现,不过传送指令也可以使用哦!接下来给大家讲解。

一、控制要求

使用传送指令设计星三角降压启动控制线路和程序,并具有启动、报警指示,指示灯在启动过程中亮,启动结束时灭,如果发生电机过载,停机并且灯光报警。

二、IO分配表

三、组态配置

第一步:(点击添加新设备,选择CPU 315-2 DP版本号根据实际版本来设定,点击确认)

四、编写程序

第一步:(启动控制)

第二步:(星形—三角形转换延时10S)

第三步:(切换时间5S)

第四步:(三角形运行)

第五步:(停止控制)

第六步:(过载报警)

五、运行演示

第一步:(当按下启动按钮SB1时,I241.1常开触点接通,将16#7传送到QB124、Q124.2、Q124.1 为“1”,KA2和KA1线圈通电,其常开触点闭合,则Y形接触器KM2和电源接触器KM1通电,电动机Y形启动。Q14.0为“1",指示灯过载保护通电亮,表示正在启动。在程序段1中,串联Q124.3常闭触点是为了保证在△形运行时不会重新启动。)

第二步:(Q124.1常开触点接通,使定时器T0通电延时10S)

第三步:(Y形分断,等待5S,T0延时时间到,T0常开触点接通,将16#3传送到QB124、Q124.1和Q124.0保持为“1”,电源接触器KM1保持通电,指示灯过载保护保持通电亮。Q124.2 为“0”,Y形接触器KM2断电。同时使定时器T1通电延时5S。)

第四步:(△形运转,T1延时时间到,T1常开触点接通,将“16#A"传送到QB124,Q124.1 和Q124.3为“1”,电源接触器KM1保持通电,△形接触器 KM3通电,电动机△形连接运转,Q124.0为“0”,指示灯熄灭,启动完成。)

第五步:(当按下停止按钮SB2时,I124.2常开触点接通,将“0”传送到QB124、Q124.0~ Q124.3全部为“0”,电动机断电停止。)

第六步:(在正常情况下,热继电器KH的常闭触点接通,I124.0有输入,程序段6中的I124.0常闭触点断开,不执行移动指令,当发生过载时,热继电器常闭触点分断,I124.0没有输入,I124.0常闭触点闭合,将°1”传送到QB124,Q124.3~Q124.1全部为“0” 电动机断电停止。Q124.0为“1”,指示灯过载保护亮,进行过载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