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 传送带控制升级版

楼主(2024-05-27):
动作描述动作描述:
此案例基于
《传送带控制简单案例》
,并做了控制流程的强化,要求如下:
1.我们在模拟软件上搭建了一个多段带移栽机的传送带,并配置了控制面板;
2.通过模式选择开关,可以选择自动/手动模式;
3.自动模式下按自动启动按钮,引入传送带自动运行,当货物触碰A传感器时,长传送带正方向运转;如果A传感器和B传感器20秒内没有货物经过,则停止此传送带;
4.物品触碰B传感器,移栽机正方向运转,直到货物触碰C传感器停止;
5.货物触碰C传感器,移栽机延时启动移栽;货物离开D传感器,移栽停止;
6.货物触碰D传感器,短传送带正方形运转;直到货物离开E传感器,运转停止。
7.按停止按钮,整条线停止;
8.手动模式可以控制传送带手动运行。
硬件设备硬件设备
1.一台装有博途及其仿真软件、FACTORY IO软件的PC。
软件软件
1.西门子PLC编程软件:TIA 博途V16
2.博途仿真软件:PLCSIM V16
3.FACTORY IO软件
I/O分配I/O分配
输入点
注释
输出点
注释
I0.0
开始按钮
Q0.0
开始指示灯
I0.1
停止按钮
Q0.1
停止指示灯
I0.2
传感器A
Q0.2
长传送带正方向
I0.3
传感器B
Q0.3
短传送带正方向
I0.4
手动前进
Q0.4
引入传送带运行
I0.5
手动后退
Q0.5
塔灯绿
I0.6
自动模式
Q0.6
塔灯黄
I0.7
手动模式
Q0.7
移栽机正方向
I1.0
传感器C
Q1.0
移栽机移栽运行
I1.1
传感器D
I1.2
传感器E
程序编写及思路程序编写及思路
同样,为便于后期修改,我们把外围设备统一做成DB块,如图:
并通过一个FC块,来完成DB块和实际IO变量表的映射:
接下来我们开始写程序:
首先我们定义传感器的沿信号:
同样的再定义延时定时器,一个用来计时长传送带空闲时间,一个用来做移栽延时:
然后通过旋钮选择运行模式:
分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分别编写程序,首先编写自动程序:
在自动模式下按下启动按钮,则启动自动运行;按下停止按钮则停止自动运行。
在自动运行模式下,引入传送带直接运行,然后判断货物是否触碰传感器。触碰传感器A,则传送带正方向运行;如果A传感器和B传感器空闲20秒,停止传送带:
B传感器和C传感器控制移栽机的正方向运行和移栽动作,其中延时定时器在程序开头已经定义:
D传感器和E传感器控制短传送带运行,其中D传感器的下降沿触发移栽的停止运行:
接着写手动模式,手动模式简单用按钮控制:
最后相应信号输出指示灯:
程序完成,在主程序里进行调用即可。
总结:
此程序在逻辑控制上相对简单,主要介绍沿指令和定时器的用法,在SCL程序中,沿指令和定时器通常写在程序开头,直接调用,而通过输入管脚来控制定时器,与LAD调用逻辑有所区别,大家可以结合之前《传送带简单控制案例》来理解,达到事半功倍。
《传送带简单控制案例》<<<
点击这里可以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