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PLC如何通过PROFINET总线实现对ET200S远程I/O ...
200SMART PLC如何通过PROFINET总线实现对ET200S远程I/O控制

楼主(2024-05-27):
准备工具
1、STEP7-MicroWIN SMARTV2.5软件
2、200SMARTST20PLC一台
3、ET200S+数字量输入模块+数字量输出模块
实现方式
1、在200SMART软件里面添加ET200S的GSD文件,操作步骤由下图所示:
点击GADML管理,点击浏览找到GSD文件放置位置
2、找到GSD文件的存放目录,点击确认按钮,就可以将GSD文件添加到编程软件里面了。
3、打开200SMARTPLC编程软件,点击工具,PROFINET配置向导,弹出如下所示对话框。
4、将200SMARTCPU选择为PROFINET控制器,将CPU本身的IP地址设置到以太网端口里
5、根据实际的接口模块硬件型号在软件内部选择其对应的组态配置
6、设置ET200SPROFINET名称和对应IP地址,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通过200SMART软件进行在线搜索功能查询到。
7、开始配置ET200S机架上面的电源模块和信号模块
8、配置远程I/O信号模块的输入输出地址,该例子中如图所示是IB129,QB128
9、至此,所有配置完毕,点击生成按钮即可。
10、下载编写小程序进行测试。
11、通过PLC在线诊断也可以查询ET200S远程I/O模块与200SMARTPLC通讯的情况。
12、实际通讯效果演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