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SMART PLC自动扶梯程序设计

楼主(2024-05-27):
我们在各大商场中,经常看到电梯有两种速度,低速和高速,在无人乘坐电梯的时候,使用低速,当有人乘坐电梯,使用高速,以达到节能的目的。在本程序设计中使用MCGS触摸屏进行关联其中M0.0为启动电梯,M0.1停止电梯,M0.2光电感应开关(感应是否有人员乘坐电梯),光电开关检测到有人员乘坐电梯时,启用高速运行,10S 内无人员再次乘坐电梯。那么电梯自动从高速切换到低速。

一、PLC程序设计
第一步:(按下启动按钮M0.0,启动系统标志位,M1.0启动并自锁,Q0.0线圈得电。)

第二步:(当M0.2光电开关感应到信号,启动电机高速输出,Q0.1线圈得电。
在10秒内光电感应开关M0.2没有感应到信号,定时器TON定时时间到,TON的位状态为1,Q0.1电机高速输出断开,定时时间清零。Q0.0线圈得电,电机低速运行。在10秒内光电开关I0.2感应到信号,I0.2常闭触点断开,TO重新计时。)

二、PLC运行演示
第一步:(电梯启动后,Q0.0线圈得电,电梯以低速运行,用高速的状态控制低速的输出当高速运行时低速断开)

第二步:(光电开关感应带信号,光电开关感应带信号,在10S内光电开关没有被感应到TON状态位变为1高速断开。
在10S内,光电开关感应到信号,定时器重新计时。)

三、触摸屏配置与地址关联
第一步:(双击设备窗口—双击通用TCP属性—本地IP触摸屏地址—远程IP PLC地址)

第二步:(根据PLC地址变量关联地址)

四、HMI画面设计与演示
第一步(设计画面如下所示:)

第二步:(演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