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PLC与HD20变频器模拟量控制

楼主(2024-05-27):
话说PLC和变频器控制一般都是采用通信的控制方式,通信方式一般采用Modbus-RTU(485串口)的通信方式,但我们PLC常用的模拟量是可以控制吗?模拟量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可以控制,该如何设置呢?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实现S7-200SMART PLC与HD20变频器模拟量控制方法。
一、学习目的
本文章是运用S7-200SMART PLC 模拟量库指令与威纶通触摸屏基本操作的应用,通过本文章来让大家对于模拟量库指令通信的理解与应用以及威纶通触摸屏基础应用。
二、设备配置
1.海浦蒙特HD20变频器一台
2.S7-200SMART PLC ST40一台
3.485通讯线一根
4.一台电机
5.威纶通TK8071ip触摸屏一台
三、控制要求
S7-200SMART PLC与海浦蒙特HD20变频器模拟量通讯控制变频器写频率以及读取实时频率、使用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停正反转。
四、接线说明
1.电源接L1与L3N(220V)、电源L1/L2/L3N(380V)
2.HD20变频器接线图
五、设置变频器参数
变频器的运行命令给定方式:面板给定、端子给定、通信给定
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方式有:面板给定、通信给定、端子给定、模拟量给定、脉冲给定
F00.10设置为3(频率模拟量给定3)
F00.11设置为1(端子运行命令给定1)
六、西门子PLC程序编写
第一步:(通过模拟量给定变频器频率)
第二步:(通过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给定PLC反馈当前频率)
第三步:(Q0.1输出变频器正转FWD、Q0.3输出变频器反转R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