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使用S7-200 SMART 编程软件常见问题

楼主(2024-05-27):
很多初学者使用200smart 编程软件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小编给很多读者解决过软件上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就盘点一下常见问题,你踩过了几个呢?
1、定义符号:
1、对于已经定义过符号存储区,不能右键定义符号的方式再修改,需要在项目栏中的符号表中修改 。
2、修改符号的时候需要在“仅绝对”寻址方式下修改,如果没有在这个寻址方式下修改后就会入下图红框标示符号未分配地址。
3、常见错误符号定义:
(1)红色文本表示语法无效。符号不能以数字开头,M0 为无效地址,Begin 为预留的字,是无效的符号名。STOP 与指令重复了
(2)红色波浪下划线表示用法无效。dll是重复的符号名。M0.0是重复的地址。
(3)绿色波浪下划线表示未定义符号。DC 是没有地址
4、定义符号时应遵守以下语法规则:
● 符号名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线以及从 ASCII 128 到 ASCII 255 的扩充字符。第一个字符不能为数字。
● 使用双引号将指定给符号名的 ASCII 常量字符串括起来。
● 使用单引号将字节、字或双字存储器中的 ASCII 字符常量括起来。
● 不要使用关键字作为符号名。
● 符号名的最大长度为 23 个字符。
2、第一次安装的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不能通讯
第一次安装好的软件需要重启电脑才能通讯上,这个问题具体为什么,没有找到原因,具体还是要问西门子官方技术。我们只需要知道第一次安装需要重启就可以了,如果有读者后面研究出来了,也可以留言告诉小编。
3、两段程序写在一个程序段中
如下图所示,MAIN程序中的程序段1里编写了两段程序,编译的时候会提示程序段无效或者程序段过于复杂,无法编译。很多初学者看到书上的内容是没有标出程序段的编号的,以为是连在一起的,或者是学习过三菱PLC来学习西门子PLC都会常犯的一个错误。
正确的编程方式如下,把两段程序分不同程序段编程。
4、找不到窗口
1.窗口关闭不知道在哪里打开
当你的窗口关闭以后,可以在菜单栏中的视图,窗口栏下找到组件选项,点击组件就会弹出对应窗口选项
2.打开窗口却看不见窗口在哪里
即使在组件中打开窗口也找不到对应的窗口在哪里,小编处理过很多说编译了找不到输出窗口在哪里,正常情况,编译的时候是会弹出输出窗口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你拖动窗口的时候和其他窗口重叠了,导致你找不到窗口。
如下图所示,输出窗口和变量表窗口重叠在一起,这样还能看出来一点,如果说这个窗口在底部的时候,基本上看不到。特别是新手,半天找不到问题,只需要把这个窗口拖出来一点就可以了。
包括一些窗口看起来不正常,都是你把这个窗口大小进行调整造成的,如下图所示。
还可以通过菜单栏的下的视图》组件》复位视图,然后重启软件能解决找不到窗口的问题。
5、监控完程序,可以修改程序,但是下载不进去
小编在刚学的时候也踩过这个坑,很多初学者,编写好一段程序下载到PLC中进行程序状态监控。发现程序不对,取消对程序状态监控,修改好程序以后,发现软件里的下载是灰色的,怎么也找不到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状态表的监控状态没有取消是无法进行上传/下载的功能的,只要把状态表中的监控状态取消就可以了。
6、库地址未分配
当调用一些库时,有一些库需要进行对库进行地址分配,这里以Modbus RTU库指令为例。如果没有对调用的库进行库地址分配,软件编译的时候会报错,如下图所示。解决方法:在程序块里面对调用的库进行地址进行分配,在库存储区分配界面输入分配开始的地址,会自动计算占用的地址。如图中的vb2000-vb2285已经被分配,故不能做其他用途,也可以点击建议地址进行系统自动分配。
7、非致命错误
编译的时候没有报错,下载的时候提示发生编译错误,请检查非致命以及了解更多信息。
解决方案:在PLC菜单栏下 选择PLC信息,
查看CPU中的错误代码,然后根据这个错误代码去查系统手册。
在手册中查看0087非错误代码含义:缺少标签或 POU;请添加相应标签。在 SBR_0,程序段 1中找到错误的程序进行排除。
8、创建库调用失败
初学者学习带参数子程序后,自己建立一个库,发现建立好库调用的时候报错了,如下图所示,这种情况是因为调用的子程序建立库的时候没有修改名称造成的,库和子程序的名称一样,所以会报错。
这种解决方案有两种:
1.更改子程序的名称
2.重新建立一个带参数子程序,在建立库的时候修改子程序的名称,建议是使用这种方法。
另外小编在这里还收集了200SMART 编程软件安装的常见故障和编程软件和PLC连接的文档,
关注公众号“
PLC发烧友
”,回复:
SMART
,可免费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