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SCL编程-批处理模拟量,爽歪歪!

楼主(2024-05-27):
博途的间接寻址和S7-300/400大不一样。博途中的间接寻址主要用peek/poke指令,peek/poke指令不能用于优化的数据块。优化数据块可以用数组类寻址。这次的控制任务是模拟类的批量处理,s7-300/400模拟量批量处理很繁琐。

控制任务

把数量不定的模拟量转换成工程量,然后保存到指定的数据块中。这里我们为了测试,不读取PIW中的模拟值,而用MW代替。

象这样的控制任务,我们一般用SCL来写会比较方便。请看下面的程序。

控制程序

程序简单说明一下:
  • LOWER_BOUND 读取 resultArray的下限
  • UPPER_BOUND读取resultArray的上限
  • lenOfEmtpyArray是数组除去offsetArray偏移量后还剩的空余长度,如果这个长度小于模拟量的数量,则退出。另外如果arrayLowerBound小于下限,也退出。
  • 第19行,SCL 中的循环要注意,开始和结尾都是闭区间,和c语言等高级语言不一致。
  • 第20行,PEEK_WORD 就是读取M区的模拟量。具体用法可以参看手册。
  • 第25行,对数组的读写,也是间接寻址,在scl中没有这种说法了。间接寻址等概念都是汇编下的,高级语言没有这种叫法。

最后,模拟量转化为工程量后为100.0 和 54.0,存入数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