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FB块调用之多重实例的应用

楼主(2024-05-28):
S7-1200/300/1500中的程序块分为用于程序编写的OB块、FC块、FB块和用于存储数据的DB块,DB块又分为“全局DB和背景DB”。

FB块是具有存储器的代码块,可将值存储于背景DB中,即使在执行完成后,这些值仍然有效。所有在调用FB块时需要为其分配相应背景DB块。

在分配背景DB块时,可选择分配“单个实例”、“多重实例”和“参数示例”,如下图所示:

这次主要介绍下“多重实例”的调用和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使用“多重实例”。

(1)什么叫“多重实例”?

当在大量调用FB块时,若每个FB块都为其分配“单个实例”,则会生成很多个数据块,这样占用的数据块资源就比较多。比如在编写程序时,使用了较多的定时器指令,对应定时器指令,每个定时器其实就是一个小FB块,当使用定时器指令时就需要分配一个背景DB块。这样在程序的资源里面就可看到生成了好多个背景DB,如下图程序所示,在程序中调用了两个定时器指令,每个第定时器指令都需要为其分配对应的DB块。

打开程序块>>>>系统块>>>>程序资源,在里面可看到定时器所分配的背景DB块,若使用的定时器指令比较多少,而且都采用“单个实例”的方式分配的背景DB块,那么在程序资源中就会出现很多个DB块,这不方便管理,所以对应该种情况,可选择使用“多重实例”的方式进行处理。

   在一个FB块中去调用其余的小FB块,然后在分配背景DB时可选择“多重实例”,当在OB块中调用主FB块时就会生成一个总的背景数据块,这些小的FB 块的数据存储在主FB的静态变量中,这就是“多重实例”。但并不是在任何的块中调用FB时都可选择分配“多重实例”,只有在FB块中调用FB 块时才可选择多重实例,因为多重实例时存储于静态变量中,只有FB块才具备又静态变量的变量类型。

(2)多重实例应用示例

【示例】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延时3秒后启动运行,运行5秒后电机自动停止运行。

如下图所示为控制程序,在该程序中每一个定时器都是一个小的FB块,小FB开的背景DB使用“多重实例”的方式进行分配,存储器于主FB块的静态变量(Static)中。

在OB1中调用主FB块,并为该主FB块分配一个“单个实例”,(DB1)

打开背景DB1,可查看到在该DB块中存放于FB块的接口区的各参数,在Static的接口区中就存放了定时器的背景DB相关的数据。

总结:若在程序的编写过程种,调用的一些指令是FB块模式的,如定时器指令、计数器指令、运动控制的指令或通信应用的一些指令等,这些指令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FB块。调用时都可以考虑在FB块种去编写,这样可减少在程序资源中生成过多的背景DB,同样一些自己编写的FB块,若比较多时,也可以把它集成到一个FB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