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 、200smart、 LOGO! 如何实现S7通讯演示功能 ...
西门子1200 、200smart、 LOGO! 如何实现S7通讯演示功能?

楼主(2024-05-28):
一、安装必备软件及硬件
1、LOGO! Soft Comfort V8.2 软件
2、西门子最新STEP 7-MicroWIN SMART2.4编程软件
3、TIA Portal V15 SP1版本软件
4、交换机 五口路由器
5、若干网线
6、LOGO!A8.2 12/24RCE 系列
7、S7-200smart st20系列
8、S7-1200 1211c 系列
二、通信实现目的
1、三台实现S7通讯
2、任意一台控制另外两台输出QB0输出状态
3、任意一台读写另外两台的数据VB10 VB20 VB30寄存器
4、熟悉西门子S7通讯
三、通信连接说明
1、三台PLC网线端口连接至五口路由器
2、五口路由器另一个端口连接到PC端,进行三台监控状态
四、1200 PLC相关设置参数
S7通讯时,1200 PLC侧无需编程及相关设置,主要是允许数据来自非优化块访问、PUT/GEI 通信访问。设备IP地址是192.168.3.112
第1步:添加设备及版本型号,注意版本较多,指令也是同样
第2步:选择设备属性及设备组态
第3步:选中设备组态的 、打开设备属性的对话框
第4步:选中连接机制中的允许来自远程对象PUT/GET
第5步:打勾,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 通信访问
第6步:选中设备组态,点击下载 S7-1200则无需编程,完成下载
第7步:观察当中DB2.DBB0的数据及写入到LOGO!的MB0的数据
这时,需要注意数据块的非优化访问、用的是指针方式 ,选中数据块之后,右击菜单选择属性优化访问块, 勾取消。
添加DB2 数据块并实时监控到数据;
五、200smart 通信参数
S7通讯时,200smart PLC则无需编程及相关设置,设备的IP地址是192.168.3.113
监控VB20 和写入到LOGO! 的vb30的数据
再用传送指令将VB20数据送到QBO,然后看QB0的指示灯的输出状态变化。
VB20 VB30状态表输出
六、LOGO! A8.2 硬件组态及相关参数设置
第1步,点击工具,选择以太网设置,建立S7客户端;
S7-1200和S7-200smart的客户端建立连接及本地IP地址
S7-1200客户端连接详细参数设置如下图
远程属性TTSAP 03.00及远程IP地址
S7-1200数据传输情况参数设置 VB0 VB10 的数据寄存器值。
S7-200smart 客户端及远程服务端器相关参数。
S7-200smart的数据传输 VB20 VB30的数据寄存器值
完成相关的通信设置参数,LOGO! 侧无需编程,输入相关的寄存器地址的数据即可。
三款软件在桌面上调至合适位置之后, 观看三款PLC的数据情况如下图:
在LOGO! 控制器的在线监控,调取VB10的寄存器,输入的222的数据,同时桌面上观看S7-1200。
观看S7-1200的DB2.DBB0的数据。完全写到S7-1200上去,这说明logo的控制器数据可以写到S7-1200上。
把LOGO! 的数据区VB0 调取,查看桌面。
在S7-1200的数据监控区,把223的数据写到LOGO! 的VB0区。
结果发现可以写进去,说明两个之间可以S7通讯。
接下来就看LOGO! 和S7-200smart的S7通讯相关的步骤及演示功能
LOGO! 的控制器vb20的 +22的值数据写到S7-200smart的是VB20的数据。
同时观察到VB20的数据传送到QB0的数据,输出状态
以上就是LOGO! 和S7-200smart和S7-1200之间进行S7-通讯,这个方式比较便捷。三者之间不需要编写如何通讯的程序,只要设置S7-通讯设置即可完成通讯。个人觉得西门子跟它的品牌走S7-通讯还是比较方便的,省了工程师编程通讯程序设置,无需设置其他的测试,非常方便。非常推荐大家使用S7通讯。
在这基础上通讯,利用手上的上位机组态软件,可以查看S7-200smart和S7-1200数据情况、但触摸屏驱动没有找到LOGO! 的控制器,就没有办法再进行监控。现在就用这两个,LOGO! 应该放开通讯这方面。
在MCGS设备组态上,选择两个设备管理器:
设备0 是S7-200smart的驱动文件
设备1 是S7-1200的驱动文件
同时做通讯状态,在画面上可以实时监控到通讯一些错误代码,如图:
PLC1 –是S7-200smart的通讯状态字
PLC2 是S7-1200的通知状态字
做好相关的变量就可以了。如何添加变量及在画面做组态,这里就不叙述了。
还有就是S7-200smart的IP地址设置及端口号,如图所示,参数详细:
S7-1200的IP地址设置及端口号,如图所示, 参数详细及通讯状态字
唯一注意的,本地端口不是一个口,
3000 是S7-200smart的
3001是S7-1200的
端口号及参数设置及画面组态如下:
做好的组态如图:
调整三款软件的监控区,看到S7-1200的MB0的9数据值写到LOGO!控制器里,触摸屏也实现数据写入的功能 。
触摸屏上数据可以监控;触摸屏上写45的数据给LOGO!的vb0。
调整三款软件的监控区,可以看到数据完全写到LOGO!区
S7-200smart的数据VB30 的数据44 写到LOGO!VB30区
同时,触摸屏会显示
同时把LOGO!是VB20的255最大值写到S7-200smart的vb20区
同样地,触摸屏同时看到输出状态及最大值255
至此,便完成了通讯要求。熟悉S7-200smart和S7-1200和logo!S7通讯之后,接下来就要进行实战应用,更加熟练掌握s7通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