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V20 固件V3.97新功能

楼主(2024-05-28):
SINAMICS V20 固件V3.97新功能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V20 新的固件V3.97已经发布,下面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此固件版本增加的新功能,供大家参考使用。
BOP参数编辑锁定功能
为了防止用户在使用操作面板时,因为误操作使V20的参数丢失。固件V3.97增加了新的参数P0016。
设置P0016=1且V20重新上电后,除了调速用的上下箭头和“OK”键,面板上的其他按钮都不生效。
为了解锁面板,长按“OK”键(>2s)直到面板上出现“ULOC”信息,接着按下“M”键就可以解锁了。
<
BOP锁定解锁操作
高电流波动响应方式选择
当变频器输出电流波动较大时,用户可以使用新增加的参数P0296选择相应的响应方式。有以下三个选项:
0.无响应(默认值)
1.产生报警(A523)
2.产生故障(F23)
导致计算出的输出电流波动超过安全阈值的可能原因:
输出缺相
较大的电机振动
新增加多个Modbus RTU通讯寄存器地址
<
新增加的Modbus寄存器地址表
P1829用来改善换向时的性能
当电机从一个方向快速换向到另一个方向,变频器输出频率穿过0Hz时,可以观察到电机实际转速有一个停顿。
这种现象可以通过调整输出频率过零时的相位角度来消除。需要的角度大小跟V20功率大小、电机功率大小和应用有关系。新增加的四级参数P1829允许服务工程师根据现场应用来调整角度。
高手写PLC程序,只注重这两点!
2021-01-15
【案例讲解】星三角降压启动原理分析注意事项
2021-01-14
“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的方案取舍和性能比较,图文详解!
2021-01-14
你知道为什么配电箱有的装1个、2个、或3个电流互感器吗?
2021-01-13
电梯变频器的维修与测试
202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