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300模拟量之FC

楼主(2024-05-28):
一、导读

在PLC中除了基本逻辑的编程,模拟量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比如采集现场设备的温度、压力、流量、速度等都可以使用模拟量编程的方式。而在现场的设备又有可能有大量的传感器,这就对我们编程人员来说是一个重复性劳动。而S7-300的FC块中就能为我们减少这种数据量比较大而带来的重复性劳动。

二、控制要求:

1.使用温度传感器读取室内温度,当室内温度超过30℃报警指示灯以1HZ的频率闪烁。
2.当室内温度低于5℃时,电机停止运行
3.使用温度传感器读取室外温度值。

通常我们会使用FC块或者FB块编程,然后在OB1块去调用FC或者FB块。而FC和FB块的编程方式都有带参数(图1)和不带参数(图2)的编程方法。

▲图1

▲图2

三、程序编写:

1)硬件组态

2)定义FC块参数接口,分别为AI_input、Osh、Osl等

3)根据公式进行编写程序:[(Osh-Osl)*(AI_Input-Lsl)]/ (Lsh-Lsl)+ Osl

4)在主程序OB1中调用三次FC1程序块:填入AI通道地址、Osh工程高值(查看传感器量程上限)、Osl工程低值(查看传感器量程下限)、Lsh数字量高值(10V电压对应27848)、Lsh数字量低值(0V电压对应0)

四、结束语:

当我们需要对某个设备重复编程时,可以使用FC块进行编程。但是使用FC时,要使用带参数的子程序,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多次调用,而调用时只需要填写相应的参数即可。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郭彪,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看电气原理图也有技巧,又学了一招!
2021-10-24
什么是变频器?一文教你读懂变频器(内含变频器手册分享)
2021-10-24
41种超实用的接线方法,电气人必须收藏!
2021-10-23
高压线为什么没有绝缘皮,这下讲明白了!
2021-10-23
配电箱内断路器上下级怎么选择?有什么规则呢?
2021-10-22
技成周报110期 | 电工考试试题30问!
2021-10-22
年薪20万!数字化工程师的前途如此光明?
2021-10-21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2021-10-21
0基础也能看懂图纸,老电工手把手教你看电气原理图!(附打不开电气图解决方法)
2021-10-20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实现按钮短按与长按控制
202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