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用1500PLC控制伺服,编程原来如些简单!

楼主(2024-05-28):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

1系统配置系统硬件配置表以及网络视图
CPU 1513-1 PN 6ES7 513-1AL00-0AB0
TP900 Comfort 6AV2 124-0JC01-0AX0
SINAMICS S110 CU305 PN V4.4 6SL3 040-0JA01-0AA0
SINAMICS S110 CU305 PN V4.4 6SL3 040-0JA01-0AA0

2PLC系统组态、工艺轴组态

A、PLC组态

B、水平轴组态

C、垂直轴组态

D、插入工艺对象Axis_H和Axis_V

E、工艺对象Axis_H组态

注意:报文需与Starter里面组态报文一致;参考转速、最大转速、单转步数、转数、GN_XIST1、GN_XIST2均可在Starter在线后参数里面查看。

减速比,螺距均按实际情况计算所得。

软、硬限位在调试初期可以不组态,等后期完善再添加即可。

F、工艺对象Axis_V组态同上

3Starter组态

A、新建一个项目

Config drive unit

报文和工艺轴里面组态要一致。

4PLC手动调试程序编写

A、驱动器使能

B、驱动器StatusWord、ErrorWord、WarningWord读取

C、电机当前位置读取

D、工艺报警复位程序编写

E、点动程序编写

F、回零程序编写

G、绝对位置运动程序编写

- END -来源:网络,侵删!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往期推荐
(博途)S7-300 PLC 圆面积计算程序设计
【案例】S7-200SMART PLC与台达变频器MODBUS通信
S7-200SMART PLC与MM440变频器USS通信案例
S7-200SMART如何驱动步进画三角形
S7-200 SMART PLC控制汽车自动清洗装置
【图文精讲教程】200SMART PLC之间的PN通信
西门子200软件安装出错处理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V20 固件V3.97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