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家庭电路系统改造

楼主(2024-05-28):
项目要求项目要求
如图1.3-1,一个套房的照明系统,每个房间都有对应的照明灯及其对应开关,卧室的照明灯一般2个开关在入门处与床头,客厅的也有2个开关控制,控制的要求有以下几点:
1)所有的开关按钮为点动控制按钮,按一次开灯,按第二次关灯。
2)主卧里面设置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客厅卫生间的所有公共区域的灯都熄灭。
3)入门处设置一个切换开关,按下去,全部灯都熄灭。
4)每天2点左右,会自动把全屋的照明全部熄灭一次。

图1.3-1  房屋照明电路分布电路设计电路设计
1.plc选择的是FX1S-30MR(继电器输出型,通过选型软件进行选型)
2.客厅、儿童房、主卧室、次卧的开关都有两个按钮,由于按钮使用的是点动类型的,所以可以使用同一个X点,节省输入点的个数。
3.总电源的使用常闭的切换开关,不用常开(安全性比较强,在按钮或者X点损坏的情况下,会自动断开所有照明电路)
4.每个照明灯都串联了对应的保险丝,容量选择2A的。
5.PLC的电源开关与主电路电源独立开,单独使用一个2A的空开。
6.照明电路的总开关使用10A的足够(空开的选择与计算可以去学习电工相关知识)

图1.3-2  型号选择

图1.3-3  电路原理图

程序解析程序及其解析
1.启停控制

图1.3-4  启停控制程序
每个按钮一一对应其控制的照明灯进行控制,使用ALT交替输出指令,该指令每触发一次,输出点的状态就转换一次,所以每按下一次按钮,照明灯的状态就变一次。

2.停止控制

图1.3-5  停止控制程序

第50步,主卧的总开关按下时,使用批量复位,把Y0到Y6中间所有的点都复位(Y0到Y6是所有公共区域的照明灯),
第56步,总电源开关一旦导通,Y0到Y11全部复位,就是整个房间的灯都关闭,由于程序外部接的是常闭信号,所以在程序内部需要写成常闭。
第62步,D8015保存的是plc内部的时间(小时),这里做了一个判断,当大于2点时,复位所有公共区域的照明灯(Y0到Y6),这里使用了上升沿触点,只执行一次。这样超过2点我们出公共区域也可以重新再开灯。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陈育鑫。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提供源程序,如需要下载,关注公众号“PLC发烧友”,回复:源程序免费领取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