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定时器与计数器的使用技巧

楼主(2024-05-28):
很多同学觉得定时器和计数器很简单,但是不用小看这部分的内容,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掌握它他们的各种用法。定时器的当前值、设定定值通过寄存器、比较指令、触摸屏去应用才是最实用的知识点,这部分内容在其他的书籍或者案例里面说明的比较少,本文将进行重点讲解:

01定时器

图2-0-1 定时器的使用

最基础的用法,如图2-0-1,X0的按钮按下,1秒钟(K10就是1秒,K20是2秒 … …)后T0的常开触点就会导通,触发Y0线圈进行输出;X0按钮松开T0的线圈断电,T0常开触点就断开,Y0线圈停止输出。

图2-0-2 定时器的当前值与设定值

定时器的设定值显示在定时器的右上角,可以用普通的数据,比如下图的K100,或者可以用寄存器去控制寄存器,比如填一个D0,D0里面的数据可以通过触摸屏去控制,也可以通过其他程序去控制。

图2-0-3 定时器的当前值使用

在仿真或者监控程序时,可以看到定时器的当前值,当前值一般显示在定时器的右下角,定时器的当前值会随着定时器导通的时间不断累加,我们可以把当前值通过mov指令传送出来,或者通过比较指令,去执行某些控制,比如下图,就是定时器的当前值大于30(大于3秒)时控制Y1线圈进行输出。

此外,定时器可以按照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分类:
1)按照累计型和普通型定时器进行分类,普通定时器就是常用的,一旦定时器线圈触发的条件断开,定时器就会断电复位;累积型就是断开定时器线圈的触发条件,当前值能够保持住,下次导通线圈时继续计数,plc断电重启后依然能保持当前状态。
2)按照精度分类,分为100ms、10ms、1ms这3种类型,我们常用的是100ms精度的,比如设定值K1表示100ms,K10表示1000ms(1s)。
需注意一点,不同型号的plc定时器的范围都是不同的,以下表格是FX3U型号的plc的定时器的范围:

表2-0-1 普通定时器

表2-0-2 累计型定时器

02计数器

最基础的用法,如图2-0-4,X0的按钮按下10次后,C0的常开触点就会导通,触发Y0线圈进行输出;X1按钮按下C0的线圈断电并且计数值被清空,C0常开触点就断开,Y0线圈停止输出。

图2-0-4 计数器的使用

图2-0-5 定时器的当前值与设定值

计数器器的设定值显示在定时器的右上角,可以用普通的数据,如下图2-0-5的K10,或者可以用寄存器去控制寄存器,比如填一个D0,D0里面的数据可以通过触摸屏去控制,也可以通过其他程序去控制。

图2-0-6 计数器的当前值使用

在仿真或者监控程序时,计数器的当前值会随着触发条件导通的次数不断累加,一般显示在计数器的右下角,我们可以把当前值通过mov指令传送出来,或者通过比较指令,去执行某些判断,如图2-0-6,就是计数器的当前值大于等于3时控制Y1线圈进行输出。

此外,计数器可以按照以下3种方式进行分类:
1)按照位数进行分类,16位的计数器,能够计数的范围是1~32767,32位的计数器能够纪录的数据范围是-2147483648~+2147483647,计数能实现增加和减少。
2)按照是否掉电保持分类,通用型的plc断电后就会被复位,掉电保持型的可以保持原理的状态。
3)按是否高速计数器分类,以上类型的计数器计数的信号受到扫描周期影响,信号高频动作时plc不一定能接收到信号(一般不超过计时HZ的频率,就是1S钟里面不能导通断开频率超过几十次),需要高频动作的可以学习高速计数器的知识点。
需注意一点,不同型号的plc定时器的范围都是不同的,以下表格是FX3U型号的plc的计数器的范围:

表2-0-3 16位计数器

表2-0-4 32位定时器

计数器减法功能的实现都需要对应的特殊继电器去动作,比如C200计数器,要实现减计数,需要让M8200线圈导通,这个时候触发计数的条件X0时,就是减计数了。
(C200~C234这些计数器的减计数特殊继电器分别对应M8200~M8234)

图2-0-7 32位计数器的减计数的使用

想要了解他们的更多应用案例,可以观看下面的课程第二章节的内容,该课程特别适合初学者,帮助你对掌握知识点的进行锤炼,对提高编程的技巧和思维有非常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