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技术|PLC地址空间、结构化文本语言ST

楼主(2024-05-28):
本节了解汇川PLC的地址空间与结构化文本语言相关内容。

以下为学习笔记。

01 PLC的地址空间

汇川PLC不同型号的PLC提供的直接存储空间是不同的,

在PLC数据中,%I、%Q区地址不能掉电保存,%M区可以掉电保存。

汇川PLC存储区域定义及使用的地址范围表:

编程系统

区域

用途

大小

地址范围

AM600、AM610、AM401、AM402、AC800系列

输入区I区(%I)

128KB

用户使用区域

64KWords

%IW0-%IW65535

输出区域Q区(%Q)

128KB

用户使用区域

64KWords

%QW0-%QW65535

AM600、AM610、AM401、AM402

存储区域M区(%M)512KB

用户使用区域

240KWords

%MW0-%MW245759

SD元件

10000Words

%MW245760-%MW255759

SM元件

10000Bytes

%MW511520-%MW521519

保留

2768Bytes

%MW521520-%MW524287

AC800系列

存储区域M区(%M)5MB

用户使用区域

2.5MWords

%MW0-%MW2321439

注意事项:

①:其中用作软元件(SD元件、SM元件)的区域用户不要直接使用。

②:用途为用户使用区域的地址区,用户可以直接访问地址,也可以定义变量后把变量映射到地址间接访问。

③:AC800系列不支持SD和SM软元件,存储区域的地址可以随意使用。

02 结构化文本语言

概述:结构化文本是一种文本化的高级语言,跟PASCAL或C语言差不多,程序代码由指令组成,指令由关键字和表达式构成。

与IL语言不同的是,ST语言在语句循环中可以包含众多的语句,因此允许开发复杂的程序结构。

ST语言常见操作符见下表:

序号

操作

符号

括号

(表达式)

函数调用

函数名(参数列表,由逗号分割)

求幂

EXPT

求负值

求补

-

NOT

取余

*

/

MOD

+

-

比较

<,>,<=,>=

等于

不等于

=

<>

逻辑与

AND

逻辑异或

XOR

逻辑或

OR

注意:操作符具有优先级,按表格从上向下依次降低。

整个ST文本程序由指令构成,指令由分号“;”分割(这点和C#挺像,末尾加“;”)。

指令由关键字和表达式组成。

序号

关键字

说明

示例

:=,S=,R=

赋值,置位,复位

A:=B; C:=SIN(X); b1 R=cond1;

功能块调用和输出

CMD_TMR(IN := %IX5, PT := 300); A:=CMD_TMR.Q

RETURN

返回(退出当前POU)

RETURN;

IF

选择

D:=B*B;

IF D<0.0 THEN

C:=A;

ELSIF D=0.0 THEN

C:=B;

ELSE

C:=D;

END_IF;

CASE

多重选择

CASE INT1 OF

1: BOOL1 := TRUE;

2: BOOL2 := TRUE;

ELSE

BOOL1 := FALSE;

BOOL2 := FALSE;

END_CASE;

FOR

FOR循环

J:=101;

FOR I:=1 TO 100 BY 2 DO

IF ARR[I] = 70 THEN

J:=I;

EXIT;

END_IF;

END_FOR;

WHILE

WHILE循环

J:=1;

WHILE J<= 100 AND ARR[J] <> 70 DO

J:=J+2;

END_WHILE;

REPEAT

REPEAT循环

J:=-1;

REPEAT

J:=J+2;

UNTIL J= 101 OR ARR[J] = 70

END_REPEAT;

EXIT

退出循环

EXIT;

CONTINUE

继续循环下次执行

CONTINUE;

JMP

跳转

label: i:=i+1;

JMP label;

;

空语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