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AM系列PLC“程序加载-异常”,你碰到过吗?

楼主(2024-05-28):
在对汇川中型PLC AM401的一次调试过程中,突然出现了CPU停止运行的情况:CPU的RUN灯熄灭,底部“程序加载-异常”红色闪烁。

查看手册,上网搜索都找不到任何线索。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都不高,肯定不是资源问题。PLC-Recorder采集软件运行正常,未报通讯故障,说明CPU的系统软件还在运行,问题应该在用户程序上面。
更换了一个CPU,软件下载后的初始状态,一切安好。进行工艺参数设定、各项功能启用后,正常。断电重启,再次停止运行。打电话给汇川工程师,人家说应该是程序死掉了,检查有没有死循环、指针越界等问题。检查一遍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懵掉!第二天,再次研究。由于编程软件还是可以在线的,于是登录后开始研究,一次按了一下顶部的运行按钮,虽然没有运行起来,但是,程序自动跳转到了这个状态:

看第30条程序,左边有个箭头(调试标志),并且程序上出现了黄色的指示,仔细看,发现这是个除法指令,分母竟然为0。继续追查,发现这个DoorPosMux变量位于断电保存区,虽然给了初始值,但是,没有给物理地址。恍然大悟“上电启动时,初始值被给成了0,导致了运行出错”,而这段程序在某个工艺功能启用后才执行。查到原因,修正就很简单了,将这个变量转移到非断电保存区域,并且给了非零初始值,再次断电重启后正常。(程序修正并同步后,如果不断电,还是没法运行,可能是自己学艺不精!)。
总结一下:
1、如果CPU停掉了,找不到原因,就在线运行一下,说不准就自动定位到异常处。
2、只是用户程序停止了运行,不是CPU死机,对外通讯还是正常的。 后期我们会不定期奉献更多PLC工程小技巧。加关注,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