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控制案例--自动门控制

楼主(2024-05-28):
【自动门控制要求】

该案例的控制相对于我们现代化的出入门的控制来说时比较简单的,比较完整的系统要结合视觉控制,通过相机拍照识别号码,通过通讯给到plc,plc再定时,出门时进行识别,判断时长,确定费用,通过收费系统当收费完成时,收费系统再通过通讯给信号plc,触发放行,这样的项目一般是由多个不同的工程师去完成的,有视觉识别的,有收费系统的,还有plc的,但是核心点就是通讯,把通讯学好才能去做这样的项目。

下面还是看下我们这个案例简单的控制要求吧:
1.汽车碰到入门感应器时,卷闸门自动上升到上限;
2.汽车离开入门感应器时,卷闸门自动下降到下限;
3.当自动开关门时,按下停止按钮,门停止,再按一次,门继续启动;
4.门不动时,可以控制对应的按钮进行正反转控制;
5.保护感应器感应有物体时,门不允许下降;
6.出门和入门的程序一样的控制过程。

表1-10-1 自动门示意图

【I/O分配】

除了输入输出点,由于程序分为进入和出去,需要2个标志位,一个是入门的M点,一个是出门的M点;实现停止功能,需要一个停止标志位;另外,无论入还是出,都需要开门和关门,这里需要开门标志位和关门标志位,因为除了自动控制,后面还需要做手动控制的动在(对应这里写这么多标志位不明白可以继续问下看,从程序的写法去理解)。
分配表如下图:
                   表1-10-1 I/O分配
输入点
注释
输出点
注释
X0
入门感应器
Y0
电机正转
X1
出门感应器
Y1
电机反转
X2
上限
中间继电器
注释
X3
下限
M0
进门标志位
X4
保护感应器
M1
出门标志位
X5
正转按钮
M2
停止标志位
X6
反转按钮
M3
开门标志位
X7
停止按钮
M4
关门标志位

【程序编写及思路】

1.动作的启动
只有在入门和出门都没动作时,触发对应的感应器才能启动对应的标志位。

图1-10-1 动作的启动程序

2.自动控制流程
1)当M0或者M1触发时(进或者出开始时),置位M3开门标志,后面程序会用这个M点去控制电机动作;
2)进门时离开出门感应器(M0+X1下降沿)或者出门时离开入门感应器(M1+X0下降沿),这两种情况就可以进入关门动作。
3)处于关门状态时,碰到X3就复位所有M点,动作结束

图1-10-2 动作的启动程序

3.暂停功能
当按下一次停止按钮时,M2导通,按下第二次按钮时,M2断开,使用ALT交替输出指令很容易实现,具体控制在下一步程序体现。

图1-10-3 停止标志位的触发

4.正转控制
当X2有信号时,电机讲无法反转;手动控制的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在没车的情况下(M0常闭+M1常闭),第二个是在按下停止按钮的情况下;自动控制的条件是开门标志M3导通并且没按下停止按钮时(M3常开+M2常闭)

图1-10-4 正转控制

5.反转控制
控制的原理和正转差不多,只不过加了一个保护感应器X4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陈育鑫)

威纶通触摸屏和打印机通信打印报警信息案例
2021-09-24
技成周报106期| 西门子模拟量、通信30问!
2021-09-24
啥?你还不会软件安装?
2021-09-23
收藏 | MCGS使用脚本控制按钮加一、减一功能
2021-09-23
【干货】PLC入门弄清这几个PLC接线难点
2021-09-22
伺服电机知识大汇总,值得收藏!
2021-09-22
PLC是如何执行中断?又是如何去应用的?
2021-09-21
28例电气自动控制电路图,快收藏!
2021-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