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NC | 画面切换知多少 - PLC直接画面选择

楼主(2024-05-28):
PLC直接画面选择

直接画面选择是指通过用户PLC对NC画面进行切换控制功能。通过向文件寄存器(R356~R359)设定画面选择信息,可选择任意NC画面。画面切换对象可选择运行画面、设置画面、编辑画面、诊断画面、维护画面、自定义开放画面的各画面。

画面选择信息

画面选择信息( 文件寄存器的内容) 如下所示:

1) 用户PLC确认选择要求完成数据(R356)已设定为初始状态(“0”)。

2) 用户PLC设定功能编号(R357)、主菜单编号(或自定义开放画面的菜单、画面)(R358)、子菜单编号(或自定义开放画面的窗口编号)(R359), 最后将选择要求完成数据(R356)设定为“1”。

3) NC确认画面选择要求,将选择要求完成数据(R356)设定为画面选择完成(“4”),进行画面切换。

4) 用户PLC确认选择要求完成数据(R356) 的画面选择完成(“4”),将数据设定为初始状态(“0”)。

关于R357/R358/R359寄存器的设定值:

选择要求

选择要求完成数据(R356)的时序图如下所示:

1)  在画面切换完成后设定画面选择完成(R356=4)。

2)  无法进行画面切换时,选择完成数据(R356)可能保持“1”。因此,在设定画面选择要求(R356=1)后,如果经过2秒以上画面仍无变化,请在PLC中将其设定为“0”。

应用举例PLC编程(仅做为示例)

在触发PLC报警时,可自动切换至PLC报警信息显示界面。

R357设定值

R358设定值

R359设定值

4 (诊断画面)

6 (报警MSG)

2 (PLC报警)

注意事項

1) 在画面上执行某一处理的过程中有画面选择要求时,其动作以按画面切换键 (例如功能键) 时的动作为准。示例如下。

(a) 在编辑画面进行文件编辑时:在确认保存后切换画面。

(b) 输入输出时:立即切换画面。此时输入输出转到后台进行动作。

(c) 缓存修正时:立即切换画面。不保存缓存修正过程中的内容。

(d) 运行搜索时:在运行搜索完成后切换画面。

2) 无法进行画面切换时,不显示设定错误,选择完成数据(R356)也保持“1”。因此,在设定画面选择要求(R356=1) 后,如果经过2秒以上画面仍无变化,请在PLC中将其设定为“0”。但若没有找到要求进行直接画面选择的应用软件,则在R356中设定“8”。

3) 切换目标画面为需要先输入密码的画面时,只有在输入密码后才能显示画面。

4) 若设定了在自定义开放画面上显示上一次的画面,在指定功能编号,切换到自定义开放画面后,将显示上一次显示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