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威纶通触摸屏?教你使用EBPro软件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4-05-29):
如果我们没有实物威纶通触摸屏,但又想测试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可以使用触摸屏EBPro软件进行在线模拟,以实现与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本案例中所使用的变频器为三菱E800变频器。

步骤一:变频器硬件接线
打开变频器的盖板,你会看到电路板上有一个看似是网口的接口,实际上它是一个485通讯接口。从右到左分别标有1至8号针脚,而我们需要连接的是3、4、5、6号针脚。

标准的网线线序颜色分别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所以对应的接线如下图:

接着使用485串口转USB的转换器与电脑连接,绿白接6号针脚,蓝接3号针脚,蓝白接4号针脚,绿接5号针脚。

步骤二:变频器参数设置

(设置完成后需断电重启生效)

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ALLC设置为1。

设置通讯参数:

P549设置为1;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96;

P119设置为0;

P120设置为2;

P121设置为9999;

P122设置为9999;

P123设置为9999;

P124设置为1;
P340设置为1;

参数设置完成,变频器断电重启生效。

步骤三:触摸屏系统参数设置
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查看电脑与变频器通讯的COM口,本案例为COM7;

打开触摸屏软件,新建程序后选择系统参数,点击新增设备/服务器;

设备类型选择MODBUS RTY(Adjustable),接口类型选择RS-485 4W,COM选择COM7,并且通讯参数与变频器保持一致,波特率9600,偶校验,8位数据位,停止位1位;

步骤四:编写触摸屏程序并模拟

参考E800变频器手册得知:

寄存器40009,BIT0是停止指令;

寄存器40009,BIT1是正转指令;

寄存器40009,BIT2是反转指令;

寄存器40014  是写入频率;
寄存器40201  是输出频率;

注意:

读取和写入保存寄存器的开始地址都是开始寄存器地址减去40001。

新建多状态设置元件,地址选择4X  8,设置常数为2代表正转命令。

新建多状态设置元件,地址选择4X  8,设置常数为4代表反转命令。

新建多状态设置元件,地址选择4X  8,设置常数为1代表停止命令。

新建数值元件,勾选启动输入功能,地址选择4X  13,代表频率写入功能。

资料格式和小数位数按照下图设定。

新建数值元件,地址选择4X  200,代表输出频率显示。

资料格式和小数位数按照下图设定。

设置完成后是以下界面,这时点击在线模拟就可实现与变频器通讯。大家快试试吧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范腾楷;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做了5年电工,这项底层能力要有,才能涨薪...

2023-11-4

PLC入门很简单,看完这126页PPT就够了,可下载!

2023-11-4

PLC入门宝典!让零基础小白少走弯路!

2023-11-3

电工转型自动化,不知道怎么选择?看这里......

2023-10-24

印度电工VS德国电工,两种极端的牛,你更服谁?

2023-10-23

不是吧!都2023年了!搞电气的手机里还没有这3个小程序!

2023-11-5

【案例讲解】星三角降压启动原理分析注意事项

2023-10-22

「详细步骤」教你轻松搞定三菱ROBOT更换电池初始化

2023-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