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与威纶通触摸屏Modbus如何通讯?10年老师傅教你如何解决!

楼主(2024-05-29):
伺服与威纶通触摸屏Modbus通讯

伺服控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脉冲,另一种是通讯,但大家常见的都是使用PLC去控制,如果设备较小没有PLC,那还有没有其他方式控制呢?答案是有的,其实是可以用触摸屏走Modubus通讯去控制,接下来以华信伺服为例给大家讲解下如何设置。

一、新建工程

选择触摸屏型号,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二、选择新增设备

点击新增设备,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三、选择设备类型

输入MODBUS RTU,点击查找选择10进制形式/16进制形式,如下图所示;

四、设置COM口

点击设置,波特率、数据位、校验、停止位需要与伺服驱动设置一致,如下图所示;

五、设置伺服驱动器参数

通过此参数选择使用 RS-485 通讯的波特率,选择的通讯波特率需与上位控制器的通讯波特率一致。

参数意义

选择96X100,波特率即为 9600此外,RS-485 的通讯协议需与上位控制器的通讯协议一致,具体设定值如下:8,N,2 (MODBUS,RTU)数字8代表传输的数据为8位:字母N表示不使用奇偶性位;数字2表示结束位为2

六、触摸屏元件设置

根据上述步骤即可完成触摸屏与伺服的Modbus通讯,要实现伺服具体功能(使能、正转、反转、停止或伺服状态)可根据说明书提供的Modbus功能地址进行读写。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邱国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LC学习必备资料超多源程序,扫码领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