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采用顺序功能图设计法,这样的程序设计才是对的! ...
PLC采用顺序功能图设计法,这样的程序设计才是对的!

楼主(2024-05-29):
更多精彩,点击下方立即关注 “ PLC发烧友 ”
前面的文章小编给大家说过常用的程序设计方法包括
逻辑设计法、移植转换设计法、顺序控制设计法、经验设计法
等这几种,上一次也介绍了其中的移植转换设计法。
往期回顾:PLC逻辑设计法、PLC移植设计法、PLC经验设计法
这一篇文章就介绍一下顺序控制设计法吧!在讲顺序控制设计法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顺序控制?
如果一个控制系统可以分解成若干个独立的控制动作,且这些动作必须按照一定的先后顺序执行才能保证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这样的控制系统就称为是顺序控制系统。
比如说在机械行业,典型的机械手控制就可以利用顺序控制的方法来实现控制。
我们所说的顺序控制设计法,就是针对顺序控制系统的一种专门的设计方法,我们以西门子S7-200 SMART PLC为例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采用三种程序编写方法实现控制系统要求,包括使用逻辑指令、使用置位/复位指令、使用SCR/SCRT/SCRE指令,这些方法都可以设计出顺序功能图及其对应的梯形图程序。
我们以冲床动力头进给运动控制为例来介绍一下采用以上三种方法的编程。
控制要求:
某专用冲床动力头的进给运动一个周期包括快进、工进和快退3步,动力头的初始状态停留在最左边,限位开关I0.1状态为1,启动按钮为I0.0,Q0.0~Q0.2控制3个电磁阀依次控制快进、工进和快退3步。
按下启动按钮,动力头的运动如图所示,工作一个循环后,动力头返回并停留在初始位置。
一、使用逻辑指令实现
首先根据控制要求画出顺序功能图,M0.0是初始状态,M0.1是快进工作状态步,M0.2是工进工作状态步,M0.3是快退工作状态步。
I0.1是快退限位开关,动力头的初始状态停留在最左边即I0.1接通,并按下启动按钮I0.0时,开始执行快进Q0.1动作,到I0.2快进限位时执行工进Q0.2动作,到I0.3工进限位时执行快退Q0.3动作,快退到快退限位I0.1时进行循环。我们根据顺序功能图可以快速地编写出梯形图程序。
二、使用置位/复位指令
使用逻辑指令实现的顺序功能控制同样也可以利用置位复位指令实现,该方法是以转换条件为中心的编程方法,所谓以转换条件为中心,指的是同一种转换在梯形图中只能出现一次,而对辅助继电器可以重复进行置位和复位。
我们以初始状态步M0.0为例,如果步M0.0要实现转换,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M0.0是活动步,所以我们可以用SM0.1置位启动初始状态M0.0,其次是转移条件满足,即按下启动按钮I0.0接通,并且动力头的初始状态停留在最左边即I0.1接通,所以将M0.0和I0.0、I0.1的常开触点串联在一起,当条件都满足时,可以做置位M0.1,转移到M0.1快进工作步,同时把上一个状态M0.0复位掉。其他工作步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去做即可。
三、使用SCR/SCRT/SCRE指令
S7-200 SMART PLC提供有专用的顺序控制指令,例如:
SCR/SCRT/SCRE,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指令实现,这其实是由多个SCR程序段组成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SCR程序段,而每个SCR程序段又包括了步的起始即SCR,驱动输出处理,转移条件SCRT,和步的结束即SCRE。
写程序的时候注意在SCR段中,用转移条件对应的触点驱动SCRT指令即可实现转移到下一个状态步。
这种方式跟前面的置位复位指令有所不同,这里我们将M0.0~M0.3的状态步换成了状态继电器S0.0~S0.3,前面的转移是用S置位指令,这里是使用SCRT指令。
以S0.0初始状态为例,首先是SM0.1置位S0.0激活初始状态,然后以SCR S0.0作为状态的起始,SCRE作为状态的结束,在其中间编写转移条件和转移方向,也就是下启动按钮I0.0接通,并且动力头的初始状态停留在最左边即I0.1接通,所以I0.0、I0.1的常开触点串联在一起,从而驱动SCRT S0.1,满足条件时即可以转移到S0.1状态步中去。
以上就是使用逻辑指令、使用置位/复位指令、使用SCR/SCRT/SCRE指令等几种不同的方法实现顺序控制系统程序的方法,你掌握了吗?没掌握的话赶紧收藏起来~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蔡慧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小编给大家整理
三
菱全套资料
,包含:三菱软件、案例、手册等超全资料哦!扫码免费领取,不要忘记啦!
扫码免费领取
超全,整理了一年的西门子干货资料,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STEP 7)S7-300 PLC如何进行仿真操作
西门子FB块调用之多重实例的应用
三菱PLC梯形图编程方法
利用移植设计法进行PLC程序设计
学习PLC事半功倍的15个基础,你知道多少?
(博途)S7-300 PLC停车场空闲车位数码显示程序设计
【步骤详解】西门子 PLC PID组态设置及PID常见问题解答
EPLAN授权过程中你必须要知道的重要一步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