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三个应用实例分析带你玩转西门子 S7-1200 自动化仿 ...
干货|三个应用实例分析带你玩转西门子 S7-1200 自动化仿真

楼主(2024-05-29):
西门子自动化仿真
西门子的自动化仿真在工程文件尚未正式投入前进行使用,它可以分为PLC离线仿真、触摸屏离线仿真和PLC触摸屏联合仿真3种情况。其中,PLC离线仿真还需要安装与PLC版本相对应的PLCSIM软件,其安装后的图标为
。
一般情况下,离线仿真不会从PLC等外部真实设备中获取数据,只从本地地址读取数据,因此所有的数据都是静态的,但离线仿真可以使用户更直观地看到预览效果,而不必每次都下载程序到PLC或触摸屏,可以极大地提高编程效果。在调试时使用离线仿真,可以节省大量的由于重复下载所花费的工程时间。
PLC离线仿真博途项目可以用S7-1200 PLC的仿真软件来进行模拟,软件名称为PLCSIM。在本书中共有两个仿真器可以操作,即S7-1200 PLC仿真器和HMI仿真器,为了便于操作,在软件中只有一个按钮
,选择仿真的对象后则启动仿真器自动与之匹配。例如,在项目树中通过单击选择S7-1200站点,然后再单击菜单栏中的启动按钮
,即可启动 S7-1200 PLC仿真器并自动弹出下载窗口。
【实例1】 单按钮控制三台电动机的起停
任务说明:用一个按钮控制3台电动机,起初每按一次,对应起动一台电动机;待全部电动机完成起动后,该按钮再每按一次,则对应停止一台电动机,其中先起动的电动机先停止运行。
▶ 解决步骤:
STEP 1:定义输入/输出元件根据要求列出见表1 所示的I/O表,其电气接线如图1-1所示。
表1:I/O表
图 1-1 单按钮控制电气接线STEP 2:PLC梯形图编程PLC梯形图程序如图1-2 所示。程序段1:初始化设置电动机控制字MW20为0。程序段2:在电动机控制字MW20小于5的情况下,每按一下按钮I0.0,调用INC指令使得该控制字加1。
图1-2 单按钮控制梯形图
程序段3:根据电动机控制字MW20的情况,分别输出对应的QB0值,即0→1→3→7→3→1→0。
STEP 3:PLC仿真
在编辑的PLC中,完成编译后,单击右键,即可弹出图1-3 所示的菜单,选择 “开始仿真”。也可以在选择PLC后,直接在菜单栏单击 “仿真启动”按钮
。
在图1-4 所示的扩展的下载到设备选项中,跟实际PLC下载一样,选择PN/IE_1,确认目标设备(CPUcommon),图1-5 所示为仿真情况下的下载预览,此时可以单击 “装载” 按钮,完成后就是如图1-6 所示的仿真器精简视图,包括项目PLC名称、运行灯、切换按钮和IP地址。通过图1-6 视图中的切换按钮可以切换仿真器的精简视图和项目视图。这里选择项目视图,如图1-7 所示,并单击 “项目→新建”,创建新项目(见图1-8 ),仿真项目的扩展名为 “sim15” (V15版本)、“sim16”(V16版本)等。
图1-3 “开始仿真”选项
图1-4 仿真情况下扩展的下载到设备
图1-5 仿真情况下的下载预览
图1-6 仿真器精简视图
图1-7 PLC仿真项目视图
图1-8 创建仿真新项目在PLCSIM项目中,可以读出 “设备组态”,如图1-9 所示。
图1-9 仿真器的 “设备组态”在设备组态中,单击相应的I/O模块,就可以操作PLC程序中所需要的输入信号或显示实际程序运行的输出信号。图 1-9 所示为DI模块的输入信号,可以看到程序中用到的“启停按钮”。需要注意的是,它的表达方式为硬件直接访问模块 (而不是使用过程映像区),在I/O地址或符号名称后附加后缀 “:P”。为了演示上的方便,将博途窗口和PLCSIM窗口合理排布,如图1-10 所示,单击程序编辑窗口的
,就可以实时看到数据变化情况了,当按下 “启动按钮”后,MW20的数据就可以非常清晰地被看到。
图1-10 仿真操作启动按钮STEP 4:创建SIM表格PLCSIM中的SIM表可用于修改仿真输入并能设置仿真输出,与PLC站点中的监视表功能类似。一个仿真项目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SIM表格。双击打开SIM表格,在表格中输入需要监控的变量,在 “名称”列可以查询变量的名称,除优化的数据块之外,也可以在“地址”栏直接输入变量的绝对地址,如图1-11 所示。
图 1-11 SIM 表格如图 1-12所示,在 “监视/修改值”栏中显示变量当前的过程值,也可以直接输入修改值,按 <ENTER>键确认修改。如果监控的是字节类型变量,可以展开以位信号格式进行显示,单击对应位信号的方格进行置位、复位操作。除了单一变量之外,还可以在图1-11 处的 “一致修改”栏中可以为多个变量输入需要修改的值,并单击后面的方格使能批量修改这些变量,这样可以更好地对过程进行仿真。
图1-12 SIM 表格的监视
SIM表格可以通过工具栏的按钮
导出并以Excel格式保存,反之也可以通过按钮
从Excel文件导入。需要注意的是,必须使能工具栏中的 “启用/禁用非输入修改”按钮才能对其他数据区变量进行操作。
STEP 5:创建序列
对于顺序控制,例如电梯的运行,经过每一层楼的时候都会触发输入信号并传递到下一级,过程仿真时就需要按一定的时间去使能一个或多个信号,通过SIM表格进行仿真就比较困难。此时,仿真器的序列功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样的问题。如图1-13 所示,双击打开一个新创建的序列,按控制要求添加修改的变量并定义设置变量的时间点,具体为
00:00:00.00,"启停按钮":P,%I0.0:P,布尔型,设为值TRUE;
00:00:00.05,"启停按钮":P,%I0.0:P,布尔型,设为值FALSE;
……
在 “时间”栏中设置修改变量的时间点,时间将以 “时:分:秒 .小数秒 (00:00:00.00)”格式进行显示;在 “名称”栏可以查询变量的名称,除优化的数据块之外也可以在 “地址”栏直接输入变量的绝对地址,只能选择输入 (%I:P)、输出 (%Q或%Q:P)、存储器 (%M)和数据块 (%DB)变量;在 “操作参数”栏中填写变量的修改值,如果是输入位 (%I:P)信号还可以设置为频率信号。
图1-13 设定控制序列序列的结尾方式有3种:1)停止序列:运行完成后停止序列,执行时间停止计时。2)连续序列:运行完成后停止序列,执行时间继续计时,与停止序列相比,频率操作连续执行,通过序列工具栏中的停止按钮停止序列。3)重复序列:运行完成后重新开始,通过序列工具栏中的停止按钮停止序列。通过序列工具栏中的 3个按钮 “启动序列”
、 “停止序列”
和 “暂停序列”
对序列进行操作;“默认间隔”表示增加新步骤时,两个步骤默认的间隔时间;“执行时间”表示序列正在运行的时间。通过SIM表格的操作记录也可以自动创建一个序列。首先单击仿真器工具栏中的按钮
开始记录,然后修改变量,也可以按批次修改变量。单击
按钮将暂停记录,再按一下按钮
则暂停记录后将继续执行记录功能,记录完成后单击停止记录按钮
结束记录。仿真器自动创建一个新的序列,序列中记录了对变量赋值的过程和时间点,也可以修改序列时间点或增加频率输出,以满足精确仿真。
触摸屏离线仿真
【实例2】 触摸屏画面更改仿真
任务说明:如图2-1 所示,触摸屏共有3个画面,其中画面1可以设置内部变量Tag1=0(即清零),3个画面可以互相切换,每切换一次画面,则Tag1加1,并实时显示在当前画面中。
图 2-1 触摸屏画面
▶ 解决步骤
STEP 1:触摸屏画面组态
定义Tag1为触摸屏的内部变量,如图2-2 所示。根据实例要求,在图2-3 所示的画面1中进行画面组态,包括按钮[画面2]、 [画面3]和 [清零],另外增加I/O域
用于显示 Tag1的值。
图2-2 定义Tag1
图2-3 画面 1
I/O域是用来显示过程值的,图标为
,即显示从PLC的存储器或HMI的内部变量中输出的值,属于动态对象。通过I/O域可以在PLC控制器和HMI设备之间交换过程值和操作员输入值。图2-4 所示是Tag1的值显示过程值。图2-5 所示是画面1[清零]按钮事件,即设置变量输出为0。其他两个按钮[画面2]、[画面3],是画面切换。对于画面2和画面3,则分别建立画面切换按钮和Tag1的I/O域显示,如图2-6 和图2-7 所示。
图 2-4 Tag1的值显示过程值
图2-5 [清零]按钮事件
图2-6 画面 2
图2-7 画面 3
STEP 2:触摸屏的计划任务每切换一次画面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量Tag1计算,这里采用了 “计划任务”,选择“触发器”为 “画面更改”,并创建事件Task_1为增加变量,即Tag1=Tag1+1,如图2-8、图2-9所示。
图2-8 计划任务
图2-9 task_1的事件
STEP 3:触摸屏仿真完成以上两个步骤后,触摸屏即可进行仿真,如图2-10 所示,单击 “开始仿真”,进行程序装载后的画面1如图2-11所示。任意单击画面切换,会出现图2-12和图2-13所示的状态,表示实例组态完全正确。
图2-10 触摸屏仿真
图2-11 画面 1仿真
图2-12 画面 2仿真
图2-13 画面3仿真
PLC触摸屏联合仿真
【实例3】 两电动机延时起停触摸屏控制
生产机械共有两台电动机需要控制,其控制要求如下:在触摸屏上按下启动按钮,第1台电动机开始起动,等待一定时间后 (默认设置为5s),第2台电动机起动,此时两台电动机都处于运行状态;在触摸屏上按下停止按钮,第2台电动机先停止,等待一定时间后 (默认设置为10s),第1台电动机停止,此时两台电动机都处于停止状态;延时起动时间和延时停止时间可以在触摸屏上进行重新设定,其单位为s。请用PLC触摸屏进行编程并进行联合仿真。
▶ 解决步骤STEP 1:定义输入/输出元件和电气接线表2所示为两电动机延时起停触摸屏控制的输入/输出元件定义。表 2 输入/输出元件定义
接线示意如图3-1 所示。STEP 2:PLC编程PLC编程共有两个要点:①两台电动机的逻辑控制,这里采用了启动中间变量M10.1
图 3-1 两电动机延时起停电气接线
和停止中间变量M10.3;②启动延时时间和停止延时时间的转换,需要注意的是IECTime的时基是ms,因此设置值(s)必须先乘以1000,再采用T_CONV指令进行转换。
图3-2 所示为梯形图。
图3-2 PLC梯形图
STEP 3:HMI组态图3-3所示为HMI画面组态,包括启动按钮、停止按钮、KM1指示灯、KM2指示灯以及起动延时设置和停止延时设置,其中起动延时设置为 I/O域,图标为
,它的设置参考图3-4、图3-5所示的进行,包括显示格式、移动小数点、前导零和格式样式s99等。
图3-3 HMI画面组态
图3-4 I/O域的属性
图3-5 I/O域的格式
STEP 4:PLC触摸屏联合仿真PLC触摸屏联合仿真是指按照PLC仿真加上触摸屏仿真的方式联合进行。在PLC处右键单击 “开始仿真”,装载程序后出现PLCrun状态;在HMI右键单击 “开始仿真”,即出现如图 3-6 所示的联合仿真初始画面。在仿真画面中可以对按钮、 I/O域进行动作,一方面可以看到触摸屏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可以监控PLC的实际情况。
图3-6 联合仿真初始画面单击起动延时I/O域 (即数字输入输出),就会弹出图3-7 所示的I/O域输入画面,如输入“6”,则可以在PLC程序的仿真实时监控中看到相关的定时器变化情况 (见图3-8)。
图3-7 仿真画面中的I/O域输入
图3-8 PLC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