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经典应用实例—模拟量转换应用实例 ...
西门子S7-1200经典应用实例—模拟量转换应用实例

楼主(2024-05-29):
实例内容
1、实例名称:温度传感器测量值转换为工程量的应用
2、实例描述:温度传感器,模拟量输出为4~20mA,对应0~100℃的量程换算示例。
实验设备组成
3、硬件组成
(1)CPU1214C DC/DC/RLY,一台,订货号:6ES7214-1AG40-0XB0。
(2)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一台,订货号:6ES7234-4HE32-0XXB0。
(3)温度传感器,一台,24VDC供电,4~20mA输出,0~100℃,两线制
(4)编程电脑,一台,安装博图V14软件
1.1控制器及模拟量模块接线图
4、新建项目及组态
(1)打开博途软件—创建新项目
(2)对项目名称进行命名—点击创建
(3)点击“添加新设备”—选择CPU型号和版本号,必须与实际设备相匹配。
5、设置CPU属性
(1)在设备视图的巡视窗口中选择“以太网地址”,修改CPU以太网地址,以便于计算机和CPU在同一个网段;且保证和其他设备IP地址不冲突。
6、组态模拟量模块
在硬件目录中找到相对于的AI/AQ模块,拖拽至插槽2中。
(2)在设备视图中双击模拟量模块,在常规属性中找到模拟量输入通道0,设置信号类型为电流信号,电流范围为4~20mA。
7、创建PLC变量表
在项目树中选择"PLC1"-“PLC变量”--“添加新变量表”,重命名为“PLC变量表”,双击打开,在变量表中新建变量如下图所示。
8、编写OB块程序
编写 NORM_X指令、SCALE_X指令,设置相应的引脚参数。
NORM_X指令各引脚说明
SCALE_X指令各引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