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异常如何处理?看完就懂了!

楼主(2024-05-29):
故障描述
我们在自动化设备的维修中经常会遇到一种问题,外部的负载和控制线路都没有问题,程序内也没有被限位且线圈已经得电。但是机台某一步动作它一直不动,程序里有明明也有输出,但是外部量模块端子输出点无电压。又或者没打开关却一直动作,程序里也没有输出,但是外部量模块端子有输出电压。有时候更加怪异,动作的很缓慢或者很卡,模块量输出电压转换慢或者不稳定。
控制原理
常见的PLC输出方式一般有这三种,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这次我们主要分析是三菱继电器输出模块qy10模块。其他型号继电器输出PLC模块也大致一样,重点是领悟其中的原理。再遇到问题就能举一反三。我们应该都知道继电器都是有机械寿命的,在接负载的情况下次数在100万次左右。继电器型输出单点额定电流一般为2A。由于接负载可能出现短路,如果直接用控制负载的话会大大减少该输出点的寿命。为了保护它的使用寿命建议先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再由中间继电器控制负载,中间继电器控制负载可以再加一个保险丝,这样它的输出点控制的电流会很小,负载短路也不会影响到PLC。
原因分析
上面提到如何延长PLC继电器型输出点的机械和电气寿命,再浅谈一下故障现象对应的故障原因。机台一直无动作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内部继电器断路或者触头熔断。导致程序得电但无输出电压。机台一直有动作,非常影响安全,我们可以理解成内部继电器的触头由于长时间的工作温度过高粘在一起一直导通了。导致程序没得电但是一直有输出的现象。机台动作异常,比如反应很慢,或者动作停顿很卡,我们可以想象内部继电器状态应该是不稳定的。
处理办法
我们在机台维修中遇到这类问题该如何处理呢?第一,确定模块中的点有问题有钱任性可以直接更换该模块,处理起来简单方便,将旧模块拆下,把锁端子排的两颗螺丝拆下,把新模块装好,接线端子排锁紧即可。我接下要介绍第二种办法,将模块中多余的点给用上,机台中的输出点位都会冗余一些备用的点位。打开三菱编程软件把全部程序拉出保存好原程序,先在软元件使用列表里找到没有使用的点,最好全局搜索排除没有用过,软元件测试万用表量点排除好坏。确定完后可以将PLC程序原来的所有输出点(包括开闭点)改为这个没有使用的点,或者加一行程序用原来坏掉的点的常开点输出新的好点。做好注释写入PLC。保存改完后的程序。最后再将原损坏输出点上接的线改到没有用过的输出点端子上。
以上就是输出点异常的一些想法和经验,你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