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设计的七大步骤,看完记得点个赞! ...
PLC控制系统设计的七大步骤,看完记得点个赞!

楼主(2024-05-29):
这一次就分享一下PLC控制系统设计的步骤!这也是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的关键,按照这样的步骤来进行设计,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哦~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步:分析被控对象并提出控制要求系统规划是设计的第一步,包括确定控制方案与总体设计两个部分,确定控制系统方案时,应该首先明确控制对象所需要实现的动作与功能,然后详细分析被控对象的工艺过程及工作特点,了解被控对象机、电、液之间的配合,提出被控对象对PLC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控制方案。
第二步:确定输入/输出设备并分配I/O点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系统所需的全部输入设备(如:按钮、位置开关、转换开关及各种传感器等)和输出设备(如:接触器、电磁阀、信号指示灯及其它执行器等),从而确定与PLC有关的输入/输出设备,以确定PLC的I/O点数,进行IO分配,画出PLC的I/O点与输入/输出设备的连接图或对应关系表。
第三步:硬件配置根据要求确定配置要求,选择PLC型号、规格,确定I/O模块的数量和规格,确定是否选择特殊功能模块,是否选择人机界面、伺服、变频器等等。
第四步:设计PLC外围硬件线路根据总体方案完成电气控制原理图,并画出系统其它部分的电气线路图,包括主电路和未进入可编程控制器的控制电路等。PLC的I/O连接图和PLC外围电气线路图组成系统的电气原理图。
第五步:程序设计
1.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应该根据所确定的总体方案与以及完成的电气原理图,按照所分配好的IO地址,去编写实现控制要求与功能的PLC用户程序,注意采用合适的设计方法来设计PLC程序。
程序要以满足系统控制要求为主线,逐一编写实现各控制功能或各子任务的程序,逐步完善系统指定的功能。
除此之外,程序通常还包括以下内容:
1)初始化程序。在PLC上电后,一般都要做一些初始化的操作,为启动作必要的准备,避免系统发生误动作。
初始化程序的主要内容有:对某些数据区、计数器等进行清零,对某些数据区所需数据进行恢复,对某些继电器进行置位或复位,对某些初始状态进行显示等等。
2)检测、故障诊断和显示等程序。这些程序相对独立,一般在程序设计基本完成时再添加。
3)保护和连锁程序。保护和连锁是程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它可以避免由于非法操作而引起的控制逻辑混乱。
2.程序模拟调试
在程序设计完成之后,一般应通过PLC编程软件所自带的自诊断功能对PLC程序进行基本的检查,排除程序中的错误。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通过必要的模拟仿真手段,对程序进行模拟与仿真试验。
对于初次使用的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等设备,可以通过检查运行的方法,实现进行离线调整和测试,以缩短现场调试的时间。
第六步:系统调试PLC的系统调试是检查、优化PLC控制系统硬件、软件设计,提高控制系统安全可靠性的重要步骤。
现场调试应该在完成控制系统的安装、连接、用户程序编制后,按照调试前的检查、硬件测试、软件测试、空运行试验、可靠性试验、实际运行试验等规定的步骤进行。
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调试过程应循序渐进,从PLC只连接输入设备、再连接输出设备、再接上实际负载等逐步进行调试。如不符合要求,则对硬件和程序作调整。
全部调试完毕后,交付试运行。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如果工作正常、程序不需要修改,应将程序固化到EPROM中,以防程序丢失。
第七步:整理和编写技术文件在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得到确认之后,设计人员可以着手进行技术文件的编制工作,比如说修改电气原理图、连接图;编写设备操作、使用说明书;备份PLC用户程序;记录所进行过的调整、设定参数等等。
注意电气原理图、用户程序、设定的参数等必须是调试完成后的最终版本哦~
这就是PLC控制系统设计的七大步骤,你掌握系统设计的流程吗?
之后如果让你去做一个自动化控制项目的设计,你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步骤去进行设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