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自学PLC编程怎么入门?有没有好的学习方法推荐? ...
零基础自学PLC编程怎么入门?有没有好的学习方法推荐?

楼主(2024-05-29):
>PLC自学线路的推荐,由于条件的限制,你可能不像在厂子里面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电气元件和机械装置,你所能学到只限于理论和简单的控制,不过现在网上也能够买到PLC的学习套件如下图,有触摸屏、电磁阀、气缸、磁性开关、温度传感器、丝杆滑台,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编码器、变频器、三相电机、开关电源、温度变送器、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接触器、指示灯、按钮开关等。
这些都是PLC的一些外围设备,基本上包括了学习PLC的所有东西,你只要把这些东西都弄明白,就OK了,月薪1万应该没问题。
推荐路线,PLC的学习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围电路的学习,从上面东西的分类看,有开关量、有模拟量、用通讯控制的,比如接触器、按钮开关、电磁阀输出开关量的输出输出,温度传感器变送器、流量阀、重量变送器、变频器输出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步进、伺服、编码器输出高速脉冲输入输出,触摸屏、、变频器、伺服、PLC之间进行的通讯控制等。
还有就是明白强电、弱电的概念、哪些是主电路,哪些是控制电路,直流电、交流电等,需要你了解一些电工基础。
PLC本身编程很简单,后面学习结合以上的元器件进行,推荐刚学习PLC的同学采用梯形图编程,原因呢就是简单好理解。先学习编程软件的操作,包括程序的下载、上传、在线监控、模拟仿真等,多监控理解PLC扫描的工作原理。从最简单的三相电机正反转控制、延迟启动停止,经典的自锁、互锁程序,熟悉掌握编程软件中输出Y、输入X、中辅助继电器M、定时器T等。
把这些简答的逻辑开关掌握好后,可以尝试模拟量的控制,这时候光靠PLC基本单元是不行的了,还需要添加ADDA模块,最常见的就是变频器频率的调节,模拟量信号一般是直流的,有0-20v的,0-20ma的,学会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数据的采集,这时候需要掌握一些简单的四则运算以及浮点运算,数据传送指令等数据处理。
后面就是伺服、步进电机的学习,这时候你要掌握的就是一些高速的输入输出,高速的概念指的是不再受PLC周期扫描的影响,编码器的高速输入,能够采集到高速脉冲计数,转换成位移信号或者电机转速的计算,学习一些定位指令,脉冲输出去控制步进、伺服电机,明白中断的概念。
最后,要学习的就是通信,包括PLC与触摸屏、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与PLC之间的通信,最常用的就是MODBUS通信,RS485、422、232等接口了解。一个完整的工控项目、还需要懂得上位机界面的设计,比如触摸屏程序,要求操作简单、功能齐全、界面工整。
从上面看来,
PLC学习涉及的东西很多,路线有两条,外围设备和编程,外围主要指的了解电气元件的功能和使用,编程就是从开关量、模拟量、通讯控制开始慢慢学起,编程要求和实际的设备结合起来,才能快速掌握元器件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