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与三线制接近开关,与PLC,继电器,指示灯如何接 ...
两线制与三线制接近开关,与PLC,继电器,指示灯如何接线

楼主(2024-05-29):
接近开关分为两线制和三线制,其中三线制用的最多。接近开关的接线方法,只跟NPN还是PNP有关,而与感性还是容性无关。两线制接近开关类似按钮开关,只是触点的导通,所以不分NPN和PNP。
三线制接近开关有三根线,分别是棕色,蓝色,黑色。不光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光纤开关等传感器都采用这三种颜色,已经成为世界通用标准。其中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就是信号输出。而两线制接近开关是没有黑色那根线的。我们先看三线制接近开关的普通接法。
如上图所示,左侧是PNP接法,右侧是NPN接法,接近开关接到继电器的线圈上。接到指示灯,或24V线圈的接触器,也采用此种接法。PNP是高电平有效,所以,当接近开关有输出的时候,输出的是高电平信号,也就是24V,因此,PNP接法就是在输出也就是黑色和蓝色之间接负载。
两线制接近开关的PNP接法如下
接法是一样的,棕色接24V,蓝色接0V。注意,两线制开关相当于按钮开关,所以一定要接负载,防止短路。
接近开关接到PLC,就需要改变PLC的接线方法,来实现NPN还是PNP
如上图所示,左侧是PNP接法,右侧是NPN接法。黑色的是信号线,所以接到PLC的输入上。而PNP的接法是高电平有效,所以PLC的输入公共端要和0V短接,这样,24V通过接近开关接入到PLC的输入上,就实现了高电平的输入。
两线制接近开关接入PLC如上图所示,左侧是PNP接法,右侧是NPN接法。由于两线制接近开关相当于是按钮开关,所以接法一致,需要注意的是,两线制接近开关的接线是分正负的,也就是棕色接24V,蓝色接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