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利用移植设计法进行PLC程序设计

楼主(2024-05-29):
在前面的文章中小编给大家说过常用的程序设计方法包括逻辑设计法、移植转换设计法、顺序控制设计法、经验设计法等这几种,上一次也介绍了其中的经验设计法,这一篇文章就介绍一下移植转换设计法吧。

移植转换设计法,主要是用对原有机电控制系统进行改造,用PLC代替继电器和接触器的控制系统,那么可以可以根据继电控制的电路图来设计PLC梯形图程序,这也是一条捷径,换句话说就是经过适当的翻译,转换成有相同功能的PLC程序,这种设计方法我们称之为移植设计法。

一般来说,将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电路图转换成功能相同的PLC外部接线图和梯形图程序的步骤如下:

1.了解和熟悉被控设备的机械结构组成、生产工艺和各部件的动作,根据电路图分析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2.确定PLC的输入信号和输出负载,继电控制电路中的交流接触器和电磁阀等执行机构用PLC的输出点来控制,按钮、操作开关和行程开关、接近开关等用PLC的数字量输入点来输入信号,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用PLC内部的定时器和辅助继电器来完成。
3.根据控制系统的功能和规模选择PLC,明确是否要扩展输入输出模块等等。

4.根据电路中的各元器件确定PLC的IO分配(有对应关系),并画出PLC的外部接线图。
5.编写PLC梯形图程序。

下面我们以某卧式镗床控制系统为例,讲解一下从继电器-接触器电路移植设计为PLC控制程序。

某卧式镗床控制系统的电路图如图所示,包括主电路、控制电路、照明电路和信号指示电路。镗床的主轴电动机M1是双速异步电动机,中间继电器KA1和KA2控制主轴电动机的启动和停止,接触器KM1和KM2控制主轴电动机的正反转,接触器KM4、KM5和时间继电器KT控制主轴电动机的变速,接触器KM3用来短接串在定子回路的制动电阻,SQ1、SQ2、SQ3、SQ4是变速操纵盘上的限位开关,SQ5和SQ6是主轴进刀与工作台移动互锁限位开关,SQ7和SQ8是镗头架和工作台的正反向快速移动开关。

主电路、照明电路和信号指示电路同原电路不变,其控制电路的功能由PLC实现,改造后的IO分配和PLC外部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我们根据继电控制电路图和PLC的实际接线图(上图的输出点位实际应该是Q0.0~Q0.6),并将KA1、KA2、KT分别用PLC内部的M0.0、M0.1、T37相对应,就可以设计出PLC控制的梯形图啦。

以上就是从继电控制电路图转换成PLC梯形图程序的方法,我们在设计程序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分离某些电路,简化电路,比如继电器控制中会尽量节省触点以节约成本,但是PLC程序中的触点多少并没有影响,我们并不在意是否多了几个触点,因为不会增加成本,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程序进行结构位置的变形,从而设计的容易阅读和理解。

此外要注意尽量减少PLC输入输出端子的使用、替代时间继电器、设置中间转换单元、设置互锁电路等等,这都是我们在移植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哦,大家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