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 Portal WinCC 中实现水流动画的方法和步骤 ...
西门子 TIA Portal WinCC 中实现水流动画的方法和步骤

楼主(2024-05-29):
描述
本文将介绍在西门子 TIA Portal WinCC 中通过 VB 脚本实现水流动画的一种方法和步骤。完成的功能效果如以下动图所示。
第1步:
添加 HMI 设备。
选择西门子 WinCC RT Professional。
设置 IP 地址:192.168.18.2。
设置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2步:
添加 HMI 变量。
布尔型内部变量 direction 用来控制水流方向,值为 0 代表从左向右或从上向下流动,值为 1 代表从右向左或从下向上流动。
整型内部变量 speed 用来控制水流的流速,值为 0 代表慢速,值为 1 代表中速(正常速度),值为 2 代表快速。
布尔型内部变量 start 用来启动水流动画,值为 1 代表启动水流动画,值为 0 代表停止水流动画。
第3步:
1.添加 HMI 画面。
水流动画采用了两条直线,一条水平直线和一条垂直直线,有其它折线或曲线要求的请选用折线。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按钮。
2.为水平直线添加属性。
修改水平直线对象名称为:line_01,该名称会在后面脚本程序调用时作为参数使用。当然也可以保留默认对象名称。
修改直线样式为:点,修改线宽为:20,也可以为其它值,不会影响后面脚本程序的执行。
记住水平直线的 X 坐标起始位置:100,该值会在后面脚本程序调用时作为参数使用。
3.为垂直直线添加属性。
修改垂直直线对象名称为:line_02,该名称会在后面脚本调用时作为参数使用。当然也可以保留默认对象名称。
修改直线样式为:点,修改线宽为:20,也可以为其它值,不会影响后面脚本程序的执行。
记住垂直直线的 Y 坐标起始位置:200,该值会在后面脚本程序调用时作为参数使用。
4.为启动按钮添加鼠标单击事件属性,当单击鼠标左键时,设置变量 start 值为 1。
5.为停止按钮添加鼠标单击事件属性,当单击鼠标左键时,设置变量 start 值为 0。
6.为慢速按钮添加鼠标单击事件属性,当单击鼠标左键时,设置变量 speed 值为 0。
7.为中速按钮添加鼠标单击事件属性,当单击鼠标左键时,设置变量 speed 值为 1。
8.为快速按钮添加鼠标单击事件属性,当单击鼠标左键时,设置变量 speed 值为 2。
9.为左右/上下按钮添加鼠标单击事件属性,当单击鼠标左键时,设置变量 direction 值为 0。
10.为右左/下上按钮添加鼠标单击事件属性,当单击鼠标左键时,设置变量 direction 值为 1。
11.为退出系统按钮添加鼠标释放事件属性,当释放鼠标左键时停止运行系统。
第4步:
编写 VB 脚本。
1.编写水平流动脚本。
2.编写垂直流动脚本。
第5步:
1.创建一个计划任务。
选择250毫秒周期触发器。
2.在计划任务事件中调用前面步骤编写的水流动画脚本程序,并配置参数。
第6步:
启动 HMI 仿真,进行功能测试。
为了更加直观的看到水流流动的动态效果,请参看以下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