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原创】汇川AM402和汇川触摸屏IT7070s通讯

楼主(2024-05-29):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吧

1、plc设置

①在InoProShop软件中双击“网络组态”,右侧会弹出各种协议,勾选Modbus从站。

②勾选之后,左侧下方会出现“MODBUS_COM0”,双击进入配置页面,因为PLC做从站,这里串口配置参数和Modbus从站配置要和触摸屏参数一致。

2、触摸屏设置

①在InoTouchPad中双击“连接”打开配置页面,点击“+”添加通讯协议,这里选择“AM600 Modbus协议”。这个协议适用于汇川AM402。

②选择通讯协议后下方会出现相应的设置参数,根据实际需求更改参数。这里触摸屏做主站,这里“块设备”参数可以选择默认。

3、串口接线

①PLC这边接法:1负2正,触摸屏这边7负8正(负对负,正对正)。

4、通讯测试

①在plc中写个点亮指示灯程序。通过导通“I_启动”和“I_停止”变量来置位和复位“I_指示灯”

②在触摸屏上写对应按钮和指示灯。通过点击“启动按钮”观察PLC程序中“I_启动”变量是否接通,若接通指示灯会被点亮,说明通讯成功。

5、配置中注意点

①这里plc和触摸屏通讯不要使用串口转网口电缆。

②触摸屏和plc进行串口通信参数配置一定要一致。

③如果配置和接线都正确,还是通信不上,检查串口接口是否有松动。

有培训需求可以扫描客服微信咨询

▼工控无忧 往期精彩回顾▼触摸屏设计案例八步骤搞定机器人调试汇川H5U入门教案第一课
汇川H5U入门教案第二课
承载鞍拆装线体项目实际案例轻松搞定川崎机器人调试威纶通触摸屏简单设计
汇川H5U入门教案

ABB六轴机器人与西门子1500PLC使用手册点火圈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