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技术|PLC应用逻辑编程技巧(5)按设备结构功能分区法...

楼主(2024-05-29):
PLC应用逻辑编程技巧(1)(2)(3)(4)
接下来接着继续记录PLC应用编程技巧,按设备结构功能分区块。
以下为学习笔记。
01 将系统分为多个工艺段的组合
除了按状态、按功能分组,还可以按照控制对象的结构、工艺特点、动作特性来分组。
如:
各种分拣机,工件对象各不相同,可以按照工艺特点分为若干个基本工艺段:

不同工艺段的控制要点分别为:
机械排序、整理、在线测量/称重/分辨颜色、根据设定的标准分级、加载到传输带、分级检出、装箱计数。
02 分拣机示例解析
水果分拣机可以按照功能分工,分别完成不同的功能,每个功能块只负责指定的功能处理:
FB1:工件通过传感器检测分级、工件等级数据与传送盒相关联;
FB2:控制传送带运行、更新传送盒所在工位;
FB3:工件数据与工位设定数据匹配对比;
FB4:匹配工位的检出;设定等级外的异常品剔除;
在PLC的主程序依次调用执行FB1、FB2、FB3、FB4这4个功能块;
03 按设备结构功能分区编程的优点
①:按此框架设计,每个功能块的控制逻辑就相对比较容易设计、更便于程序的编程和调试;
②:对于规模更大的分拣系统,像物流中心的分拣,当采用多个PLC协调控制时,这样控制程序功能分块的编程思路依旧适用;
04 分拣机编程算法解析

①:把工件划分为N个等级,传送带设置N个出口,PLC程序定义至少N+1个连续的D变量区FIFO,用于记录当前传输容器中工件的等级号;
②:如果检测工位与第一个出口工位之间的空走区域较大,可以在前面另外定义对应空位数的串接FIFO,简化编程思路;
③:测量分级:检测工位用相关传感器检测到工件的分级数据后(如:大小、颜色、形状……),根据分级标准,确定其传送带出口号;
④:把FIFO与传送带位置相关联,把测量的工件放入传送容器时,将等级号写入FIFO的最后一个单元;
⑤:传送带每移动一个工位,FIFO向前移动一个单元;
⑥:逐个对比当前的FIFO,若FIFO序号与等级号码一致,则把该工件提出的控制开关打开,将工件推出传送带,并计算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