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技术|PLC应用逻辑编程技巧(4)功能分块法的编程思路

楼主(2024-05-29):
>因公众号更改推送规则,请点“在看”并加“星标”第一时间获取精彩技术分享

哈喽,你好啊,我是雷工!
最近在熟悉汇川PLC编程,前边记录了
PLC应用逻辑编程技巧(1)(2)(3)
今天接着电梯控制的案例,了解功能分块的编程框架,简化复杂问题,
以下为学习笔记。
03 功能分块法编程
3.2、功能分块框架
接着前面引出的问题,可以采用功能分块的编程框架,将电梯控制功能分为5个功能模块,简化程序:
功能块1:实现楼层召唤、梯内召唤的登记显示;
功能块2:实现选择目标停靠层;
功能块3:实现梯内开关门控制;
功能块4:实现电梯启、停、运行的控制;
功能块5:实现电梯运行安全保护;
按上述5个功能分块,每个功能块的功能明确,逻辑设计起来也相对容易,修改调试时也会比较方便。
3.2、程序流程图
如下流程图所示,PLC每次扫描用户程序,依次执行各个功能块;
其中电梯运行和电梯开关门是两个互斥的功能块,同时只能执行1个,可以避免运行中开门或未关门运行的情况;

04 案例设计分析
上述将电梯功能分为了5个功能块,具体每个功能块实现哪些逻辑,可参考如下思路:
4.1、FB1:电梯召唤功能块
【1】自动运行模式时
①:各个楼层的电梯召唤请求登记;
②:梯内目标楼层请求登记;
③:若设置了闲时等待楼层,当电梯无召唤信息时,延时响应至等待楼层,现在都会设置为1层;
④:若为多梯群控,登记时刷新其他电梯楼层的召唤请求;
⑤:梯内双击或长按取消楼层选择;
⑥:单双层停靠设置等;
【2】人工控制模式时,只登记梯内的召唤;
【3】消防模式时,清除约定的不响应的楼层设置;
【4】检修模式时,只响应梯顶检修人员的控制;
4.2、FB2:目标停靠分析功能块
【1】如果是消防模式时,停靠就近楼层并打开电梯门;
【2】如果电梯处于静止状态时
①:根据有效的登记请求楼层,确定电梯的运行方向;
②:根据电梯的运行方向,检查当前楼层最近的有效请求层,作为运行目标层停靠;
③:如果电梯运行方向没有召唤登记,电梯开门,让相反方向召唤的人员进电梯;(这个有体会,所在小区当电梯下到1层,1层等待时按的是上,即使地下没人召唤,电梯也会先关门,然后再打开,运行方向变为上,这点应该还可以优化)
【3】如果电梯为运行状态
①:根据电梯的运行方向和速度,由当前速度及最小减速楼层距离,判断能响应的最近有效请求层,作为运行的目标层;
③:电梯不可以急停,运行中可以忽略过于接近的楼层请求;
4.3、FB3:启停速度功能块
在实际开发中可能既有功能分块法也有状态转移转移法,极可能状态转移法中嵌套分块也可能功能分块中嵌套状态转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例如该功能块中就可以使用状态转移法:
电梯状态1:电梯低速起步开始加速,直到最大运行速度;
电梯状态2:电梯减速,
电梯状态3:电梯低速运行,停靠
各个状态内,再编写具体的逻辑;
4.4、FB5:保护功能块
在电梯井中,在最高层、最底层附近的导轨上,一般设置有防冲顶和防墩地的保护信号块,PLC程序需要根据这两个信号进行对应判断和保护;
05 后记
编程的核心思想是将复杂的系统拆分为简单的控制逻辑在进行编程;
像前面了解的常见按设备运行过程拆分为若干个工作状态,然后进行状态转移法编程;
按功能分块的功能分块法编程;
除此之外还有按设备结构功能分区块、按工位分区块、按人工处理的逻辑步骤分区块等方法;
如有记录不准确之处欢迎大佬在评论区留言指正,更多话题也可以在交流群内交流;

觉得有启发点个关注呗↓
-更多内容可点击下方标签阅读-
☞限时免费加入交流群
汇川技术|MCGS昆仑通态|数据库
差旅游记|JavaScript|C#相关

数字孪生|山海鲸可视化|☞C#2024
KingSCADA|KingIO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