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技术|CANlink、CANopen、Profibus-DP网络编辑器的使用

楼主(2024-05-29):
本节学习CANlink、CANopen、Profibus-DP网络编辑器的使用。
以下为学习笔记。
01 CANlink编辑器
在AC810的【网络组态】中未看到CANlink主站的功能,所以先简单了解,等具体使用时再具体查看。

1.1、网络配置
概述:CANlink3.0协议是汇川基于CAN2.0总线协议制定的CAN实时总线应用层协议。
该协议主要应用于汇川的PLC、变频器、伺服控制器和远程扩展模块等产品之间进行高速实时数据交互。
1.2、发送配置
时间触发、事件触发、同步触发三者区别:
项目
时间触发
事件触发
同步触发
发送方式
定时循环发送
事件发生或数据改变时发送,发送完成后自动清除事件
主站使能发送,完成后自动清除事件
实时性
与设定时间有关,时间越短实时性越高
事件发生即触发,实时性好
主站M8291置位即触发,实时性略好于事件触发
执行次数
定时发送
事件发生时触发一次
事件发生时触发一次
PLC中编程
定时发送,无需程序设计
需在程序中设计相应的时序逻辑
需在程序中设计相应的时序逻辑
网络占用率

适用场合
无特殊的时序要求,可以持续写入的数据
有时序要求,只需一次写入或持续写入会造成故障的场合
主站在特定场合时需多个从站集体返回的数据
02 CANopen编辑器
2.1、导入EDS文件
对于右侧设备列表中不存在的设备或者已存在但需要更新版本的设备,通过点击导入EDS文件,选择对应的“.eds”格式的文件进行添加或更新。

2.2、CANopen主站界面
通过双击左侧的CANOPEN可以打开CANOpen主站界面,进项相关设置。

2.3、主站配置
①:检查并修正配置
当多个从站被添加到CANopen系统中,由于不同从站EDS文件可能默认配置了C0B-ID或者修改了从站的节点ID,可能导致从站或者主站的节点ID重复或者C0B-ID冲突。按键【检查并修正配置】可以解决重复的节点ID或者冲突的C0B-ID。

②:故障停机设置
当从站或者模块出现故障或者组态不一致时,从站是否停止运行。该功能仅支持COP模块从站。

2.4、从站配置
双击主站下添加的从站,可以打开从站参数配置界面。
①:使能专家设置
默认【使能专家设置】未勾选,不显示配置参数;

当勾选【使能专家设置】后,会显示较多的参数设置。

②:接受PDO与发送PDO
1)在非专家模式下只能修改PDO通信参数,不能增加、删除PDO及PDO映射;
2)COP模式从站只能修改PDO通信参数,不能增加、删除PDO及PDO映射,PDO映射随着AM600 I/O的添加而增加。

03 Profibus-DP编辑器
网络组态AC810PLC貌似没有Profibus-DP功能,这里只是简单了解了一下。
导入GSD文件:右侧设备列表中不存在的设备或者已存在的设备要更新,都是通过导入“.gsd”格式文件更新。
这个导入GSD文件在之前用西门子S7-300连接PM127时用到过,是通过PM127网关将ModbusRTU转成Profibus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