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装料卸料案列》教你如何编写一个PLC程序 ...
通过《装料卸料案列》教你如何编写一个PLC程序

楼主(2024-05-30):
导读:
本案例主要让读者练习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位逻辑指令、定时器、子程序的结构,了解编写一个程序的思路。
目的:
把A料罐的料自动运至料槽C里
控制要求:
1.有上电自动回原点功能 :当设备上电时,将执行回原点动作;
2.有手/自动功能:可以切换手动和自动模式控制设备;
3.自动循环模式:机器重复执行的“自动控制过程”1-4;
4.单循环模式:机器执行完一次“自动控制过程”1-4后停止。
自动控制过程:
1.按下自动启动按钮,如果小车在原点,则打开装料阀装料。
2.10s后,关掉装料阀,小车前进,前进至终点后停止。
3.打开卸料阀。
4.12秒后,关闭卸料阀,小车后退,后退至原点停止。
在编写程序之前I/O表是需要先整理好的,也方便选型、后续编写程序、读程序等。
I/O表
流程图:
理清思路,把动作过程找出来,之后做出流程图。看着流程图,把流程图中要用到的PLC的输入输出点都找到,标记出来。自动程序是根据流程图编写的,读者们可以对照流程图和程序。
自动控制流程图
【PLC程序】
主程序:MAIN
调用开机回原点,手动,自动子程序,I0.0在这里的作用是机器只能在手动或者自动模式,防止启动了两种工作模式。
子程序:开机回原点
程序段1:
PLC上电或者手动/自动模式切换时,复位Q0.0开始的4位和M20.0,步数赋值0,做数据初始化。
程序段2:
PLC上电的时候,当小车在原点的时候就不执行小车后退,如果不在原点将执行小车后退,并把上电标志M20.0位置1。
程序段3:
当上电标志位M20.0接通时,小车回到原点,然后复位小车后退。
子程序:手动
程序段1:
I0.1按下小车前进,I0.1松开小车停止。
程序段2:
到达终点限位I1.1小车将不能再前进,这里做了置0的保护。
程序段3:
I0.2按下小车后退,I0.2松开小车停止。
程序段4:
到达原点限位I1.0小车将不能再后退,这里做了置0的保护。
程序段5:
I0.3按下装料阀打开,I0.3松开装料阀关闭。
程序段6:
I0.4按下卸料阀打开,I0.4松开卸料阀关闭。
子程序:自动
程序段1:
按下自动启动按钮,如果在小车在原点将执行第2步程序,小车不在原点将执行第1步程序。
程序段2:
小车后退,到达原点执行第2步程序。
vb0写入的数值代表自动程序的步数
程序段3:
小车停止后退,打开装料阀进行装料10秒后执行第2步程序。
程序段4:
关闭装料阀等待1秒,防止关料阀还未关好小车就往料槽C方向前进了。1秒后执行第4步程序。
程序段5:
小车前进,到达终点后执行第5步程序。
程序段6:
小车停止前进,打开装料阀进行装料12秒后执行第6步程序。
程序段7:
关闭卸料阀,小车后退。到达原点时,如果执行的时单循环,将执行第0步程序,也就是停止,同时复位Q0.1;如果不是执行单循环,将执行第2步程序。
程序段8:
按下自动停止按钮,步数清零,复位Q0.0开始的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