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用经验设计法,进行PLC程序设计? ...
如何采用经验设计法,进行PLC程序设计?

楼主(2024-05-30):
上一篇文章,小编给大家说过常用的程序设计方法,包括逻辑设计法、移植转换设计法、顺序控制设计法、经验设计法等这几种,上一次也介绍了其中的逻辑设计法。
(点击回顾:
一文带你了解什么是PLC逻辑设计法?
)
这一篇文章就介绍一下经验设计法吧。
什么叫经验设计法?
也就是在一些典型的控制电路的基础上,根据控制的具体要求,进行选择组合,并进行多次调试和修改梯形图,有时可能要增加一些中间的编程环节才能达到控制要求。
这种方法一般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设计所花费的时间或设计出来程序的质量如何,一般会跟设计人员的经验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称之为经验设计法。
一般来说经验设计法设计PLC程序可以按以下几个步骤来进行:分析控制要求、设计主令元件和检测元件、确定输入输出设备、设计控制程序、调试和修改程序。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案例运料小车运行控制为例,介绍一下经验设计法。
运料小车运行控制的控制要求
运料小车在左限位开关处装料,20s后装料结束,然后开始右行;碰到右限位开关后停下来卸料;
卸料25s后小车左行,碰到左限位开关后又停下来装料,如此进行循环,直到按下停止按钮小车停止运行,此外还设计有启动小车左行和右行的按钮。
首先先进行IO分配
我们从控制要求可以分析运料小车的左行右行就相当于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我们就可以以正反转控制为基础进行程序的设计。
我们在设计程序时先写小车左行和右行控制的起保停程序,也就是小车启动和停止的控制,然后再考虑互锁的问题,右行控制中串联左行按钮的常闭触点,左行控制中串联右行按钮的常闭触点,这就是硬件互锁。
然后再设计小车右行到右限位的停止和左行到左限位的停止,从而串联上限位开关的常闭触点。 根据控制要求在左限位时进行装料20s,就设计左限位开关驱动装料的输出同时驱动定时器延时,延时时间到后要进行右行,所以在小车右行控制中并联上定时器的常开触点即可,在右限位时进行卸料也是同样的道理。 经验设计法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程序设计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主要是依靠设计人员的经验进行设计,所以对设计人员的要求会高一些,也就是说设计者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经验设计法适合于一些不复杂的梯形图程序,或者是复杂系统中的某一个局部的程序等情况。
如果说用经验设计法来设计复杂的控制系统,那么就可能会存在考虑多、设计比较麻烦、设计的周期长、程序的可读性差、后续维护困难等问题。
比如说我们要用大量的中间元件来完成联锁互锁等功能,当考虑的因素多而又交织在一起时,我们分析起来也会比较困难,也有困难会遗漏一些问题。再比如说修改某部分程序时,困难会对系统其他部分程序产生想不到的影响,往往会花费较多的时间。
所以说对于某个控制系统的程序设计到底要采用什么方法,也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