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3台电机轮换的PLC程序?

楼主(2024-05-30):
>"
导读:
有很多读者问我怎么让一个电机工作8小时后停止?三台或者多台电机轮换的一个程序怎么编写。这里小编就以“3台电机轮换”的一个案例来讲解,本案使用西门子200smartSR30型号的PLC。
"
01一、控制要求
某工厂需要24小时工作,有3台电机需要轮流工作,当一台电机启动8小时以后,更换下一台电机启动,以此轮换。如果运行的电机出现故障以后,切换下一台电机运行并输出对应的报警指示灯。
02二、I\O表
注:停止、过载、缺相、急停的输入信号接的是常闭。
03三、控制程序
1.建立子程序
(1)变量表
建立变量表(图1),完成的子程序如图2所示。
(2)形参子程序
程序段1:每次调用程序的时候先把L11.3的状态清除,以免重复调用的时候出现干扰。
程序段2:启动的时候需要时间设定的小时或分钟大于0才可以启动,如果程序已经在运行了,则无法再触发启动.
程序段3:典型的起保停电路,当停止、报警、定时完成,触发会断开电路。
程序段4:当有过载L0.2或者缺相L0.3时会触发报警输出L11.2,复位的时候会暂时断开输出,如果故障没有解除,即使复位也没办法把报警消除。
程序段5:当故障复位输入的时候会复位报警。
程序段6:当第一次启动的时候会把运行时间清零,如果不清楚为什么,请看程序段2。
程序段7:当运行的时候,外部定时信号输入时,运行时间S会加一。
程序段8:当运行时间S=60时,运行时间M加一,然后把运行时间S清零。
程序段9:当运行时间M=60时,运行时间H加一,然后把运行时间M清零。
程序段10:运行的时候,运行的时间和设定的时间相等时,会输出定时完成信号,并断开程序段3的运行。
2.控制程序
程序段1:在自动的模式下,当电机3定时完成或报警的时候才会切换到一号电机启动,如果说电机启动2正在运行,第3台电机故障了也不会切换到第一台电机启动。
程序段2:启动I0.0或一号电机启动都可以对电机进行启动,对运行位输出。停止、急停、过载、缺相,由于外部用的是常闭开关,没有触发的情况下,对应的通道会为1,所以这里使用了常闭触点。
当停止或则急停触发时会使电机停止,当过载或缺相触发时,使电机停止,并输出报警。VW0、VW2是对电机运行的时间设定,VW4、VW6、VW8是电机的运行时间。
程序段3:原理和程序段1一致,只是对应的地址不一样,请参考程序段1。
程序段4:原理和程序段2一致,只是对应的地址不一样,请参考程序段2。
程序段5:原理和程序段1一致,只是对应的地址不一样,请参考程序段1。
程序段6:原理和程序段2一致,只是对应的地址不一样,请参考程序段2。
程序段7:当电机1或者电机2、电机3报警的时候会输出报警指示灯。
程序段8:当电机1或者电机2、电机3运行的时候会输出运行指示灯。
程序段9:如果报警指示灯和报警指示灯没亮的时候输出停止指示灯。
3.数据块
对每台时间进行初始化设定,如果需要可修改的时间,可以在触摸上建立组态程序,关联对应的变量。
04总结:
以上就是整个项目的PLC程序,如果需要其他功能可以对程序修改,本案例是小编针对控制要求编写的程序,在手动情况下可单独对一台电机进行控制,在自动模式下为了确保电机正常轮换,请不要启动多台电机,如果说有一台电机出现故障,轮换的时候会跳过有故障的电机。
注:以上程序只供学习参考,如果说要用于实际生产中,需要根据项目和现场控制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