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KUKA)机器人零点标定,看完就会!

楼主(2024-05-30):
在实际的工作现场中,我们经常会碰到零点丢失(如图1-1)的情况。一旦零点丢失了机器人就无法运行程序,为了让机器人正常运行,不耽误生产。那么此时我们就需要零点校准,那么针对KUKA机器人的零点校准我们有哪些方法呢?在哪种情况下需要校准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图1-1
1.为什么要标定零点?1)零点标定时,会给每个机器人轴分派一个基准值。就好比用一杆秤去称东西,我们需要先把秤调到零位值,才能称的更准确。2)这样机器人控制系统可识别到轴位于何处。机器人轴在哪一个角度(比如30°),那么它参考点是零点位置。3)仅在工业机器人得到充分和正确标定零点时,它的使用效果才会最好。4)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达到它最高的点精度和轨迹精度。5)可以执行程序。只有进行零点标定后才能运行程序。
2.何时标定零点?原则上﹐机器人必须时刻处于已标定零点的状态。在以下情况下必须进行零点标定:1)在将机器人投入运行时2)在对参与定位值感测的部件(例如带分解器或RDC的电机)采取了维护措施之后。3)当未用控制系统(例如借助于自由旋转装置)移动了机器人轴时。4)在机械维修/出现问题之后﹐根据不同的要求进行零点标定或负载零点标定,并应用测得的偏差。一更换齿轮箱后-以高于250 mm/s的速度撞到一个终端止挡上之后-在碰撞后
3.零点的标定方式有哪些?KUKA机器人零点标定的方式有用千分表(如图2-1)和EMD(如图2-2)电子元器件,千分表的标定方式精度不高,使用EMD标定的方式精度较高,操作也相对简单。

图2-1

图2-2

4.使用EMD进行KUKA 机器人零点标定方法,为用户提供了两种方法(如图3-1):1.标准方法 2.零点标定,带负载校正1)标准方法:通常在以下几种场合使用:1.机器人初次出厂没有装任何工具2.机器人只装一个工具且不会拆卸换成其他工具3.机器人的定位精度相对较低
2)零点标定,带负载校正方法:通常在以下几种场合使用1.机器人安装多个工具且会来回切换(比如机器人装有多个点焊钳)2.机器人定位精度较高时

图3-1

5. SEMD/MEMD 校准组件介绍

6.下面介绍“标准方法”零点标定1)将机器人移到预零点标定位置

2)将MEMD/ SEMD螺接并连接到测量筒上。一端连在机器人X32位置,一端连在机器人轴校准位置

3)菜单路径:机器人按键>投入运行>零点标定>EMD >标准>执行零点校正

4)执行零点校正窗口。选择需要校准的轴,点击校正

5)进行零点标定运行   ·用零点标定按键(2)启动零点标定运行。   ·在信息窗口中显示信息需要启动键。

6)按下确认开关和启动键

7)最后,执行启动后,校准完了,机器人故障信息(如图4-1)将消失。

图4-1
结束语:库卡机器人的零点标定步骤相对比较多,但是只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完成就可以解决丢零点问题。大家快去试试吧。